按原来的位置装上65MG后打舵方向怎么是相反的,

楼主(2008-01-03):
原来的辉胜9G
舵机
拆下,按原来的位置装上65MG后打舵方向怎么是相反的,控的摇杠往左本来飞机向左飞,却变成向右了,前后左右都反了,怎么解决

网友A:
调每个通道的反相

楼主:
我的控是ESKY-0604a的,其他都调正确了,现在就是油门曲线那个旋钮也反了,那个怎么调,加油门时,油门曲线会下降(十字盘会向下移),飞不起来了,原来叫经销商改成美国手的控,THR开关反向后,推油门十字盘是可以往上提了,但马达都不转,接通飞机电源有三声三次短音,还有油门曲线旋钮还是反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B:
遥控能调十字盘吗?看看正60改负60就可以啦,我之前也是有过这个问题,推前就往后飞。

网友C:
解答过了,看综合区

网友D:
我的也这样,昨天才出现的问题,现在解决了,确定是通道反了,调一下相反的通道吧,但到底是那个通道,你要自己多试一下了。

网友E:
调一下相反的通道吧,控是ESKY-0604a..................

网友F:
通道应该反向,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