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 =钟摆 ?

楼主(2008-01-04):
彩虹是不是也叫钟摆?

网友:
彩虹=慢速钟摆

网友:
可以这么通称!

网友:
彩虹和钟摆操纵手法是一样的,但动作还是有点区别.一般大半径的来回摆动=彩虹.小半径的摆动=钟摆

网友:
通常做钟摆时,尾巴最后部基本不动,就象是玩钢琴用的节拍器一样摆动;
彩虹类似,但尾巴也是动的,动作的轮廓象彩虹,所以得名!
操作的手法是一样的,但左右手配合有些时间差!

网友:
呵呵.我现在才知道~

网友A:
能说说具体的操作手法吗?谢谢了

网友:
不会飞,哈哈 随便飞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钟摆是最费动力的

网友:
彩虹是升降舵小量修正可以,2端螺距狠打到底的那种

而钟摆是升降舵为主,基本推拉到尽头 ,而螺距只是频率跟上不需要很大幅度。

看alan的录像这2个动作的区别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钟摆看起来螺距幅度不大但是对节奏很强调,打不好的几次以后就掉转的厉害。高手的就是用一般动力可以连续10几个钟摆或者 tic-toc
所以要先学好怎么去控制螺距,彩虹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让你的手适应螺距。学会收发自如。

刚开始是练飞彩虹的时候老是太早狠打螺距结果掉转的厉害,怀疑是电池放电不行和电机齿轮T数不够,经过朋友们指点拆知道是没有控制好螺距的结果,其实稍微把油门拉回0螺距来,转速就补回去了。
当然如果用很猛的电机和电池来可以忽略补转这一关,但是不利于手感的培养
能尽量利用动力把动作做的又飘又稳才是飞的好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具体的操作手法吗?谢谢了

拉杆推油门推杆收油门

网友:
我觉得飞行轨迹两头低、中间高的叫------彩虹
                            两头高、中间低的叫------钟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钟摆飞不出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钟摆飞不出来吧?

说实话,450很难飞出钟摆来.(尽量以尾轴为钟摆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杆推油门推杆收油门

能拍3下了不起了,这样转速一下子就没了

网友:
我喜欢拍苍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450很难飞出钟摆来.(尽量以尾轴为钟摆圆心)

怎么会?好久以前,430XL刚出来的时候,就帖出来个录象,好象是叫什么豪哥飞的吧,说飞得哇哇叫,飞钟摆还可以越飞越高!是当时体现430XL动力的一个录象,你可以去翻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