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原配电机轴的磨损情况

楼主(2008-01-04):
这个是WING原配电机,不晓得什么牌子,飞了80几个起落,轴端出现晃动,昨晚发贴想问问轴承型号把它换掉,看贴的多回的人少,等不急了,刚才把它拆了看看的磨损情况,结果一看,连轴都磨掉了一圈!用卡尺一量.原轴直径3.1,磨损处只有3.0了.难怪晃的厉害,估计轴承也差不多了.看来要连轴要一起换了.这个轴能配到吗?还有什么通用的轴吗?

WING的客服能回个话吗,能否联系厂家提供些轴做配件啊

网友:
都说WING的质量有待提高,我提意见还把我踢走,看来WING是没救了.

网友:
虚心点嘛。

网友:
碰见过,有一个600l的也是这样,原来685zz的,不得不在盖子上改装一个轴承座,换成695zz的

网友A:
单壳电机这个地方的磨损是常见的了

如果装配的时候稍微上一点 粘度不大的螺丝胶,502都可以,那么轴和内圈打滑的问题没有了,自然就不会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壳电机这个地方的磨损是常见的了

如果装配的时候稍微上一点 粘度不大的螺丝胶,502都可以,那么轴和内圈打滑的问题没有了,自然就不会磨损

对,这个办法好,下次换新的,用之前一定要上点胶

网友:
倒啊  我也用的这种电机  官方还说 这个比KV3600的电机好点 !` 倒   为啥要把原来大家公认的好电机AKE换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壳电机这个地方的磨损是常见的了

如果装配的时候稍微上一点 粘度不大的螺丝胶,502都可以,那么轴和内圈打滑的问题没有了,自然就不会磨损

。。在那里上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里上胶呀!!!

看到我图片里画红圈的地方了吗?这个就是和轴承内圈打滑的地方,以后要上点胶防止打滑把轴磨掉。

网友(2008-03-15):
前几天发现我的460FX象LZ一样的问题,但是拆开后发现主轴一点也没磨损,就是原来厂家涂得轴承胶因为时间用长了电机发热脱胶了,我重新涂了轴承胶就OK了。看来西尔的电机主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