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池请教

楼主(2008-01-04):
2100的
电池
,飞完后3.7伏,可以冲进去1200的电,请问是不是还可以再用电一些电,用到1800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一般飞到3。8左右比较保险

网友B:
剩余电压保持在3.7~3.8V对延长电池寿命有好处。

网友C:
我的亚拓电池,一般放过电后充进去1700毫安,已经用了120多次了,悬停7分半

网友D:
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