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08-01-04):
请问2836和3530电机哪个力量大?我指在同一生产企业里的产品比较。

网友A:
力量是什么概念?

输出功率?拉力?扭力?转速?考虑效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量是什么概念?

输出功率?拉力?扭力?转速?考虑效率么?

没这么深奥,就拉力大小。

网友:
应该3530的效率高,因为它的外径大,扭力也应该比2836大

网友:
在KV值相同,电压相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3530比2836力量大。

网友:
太明显了一个3XX一个2XX肯定3了

网友:
看重量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