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俺,俺的JR9XII算啥版本的啊?

楼主(2008-01-04):
新入JR9XII,兄弟称是其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

打开系统模式菜单后,选项很少,只有9个,没有STICK  MOD等等。

各位大侠是否知道此控算啥版本?还烦请告知如何设置成MODE 2,谢了先

网友:
說明書裡有STICK  MOD的設定說明嗎?

要把右手油門改左手油門,要拆控搞彈簧。

楼主:
报告楼上。连说明书里都没找着STICK MOD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楼上。连说明书里都没找着STICK MOD选项

  連說明書裡都沒說,只能祝你好運了!

网友:
设置那个模式9X是按住按键才开机,然后出来的吧,好象是这样,我没用过9X,估计应该是

楼主:
咋就没人知道捏?

网友(2008-02-03):
恭喜你买了一个很老软件版本的9X2,呵呵,确实有这么一个版本,没有摇杆模式菜单的

网友:
老B说的对

网友:
据说现在黄金版也没有,本土版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