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紧急求救

楼主(2008-01-04):
新买的JR9X2,进入系统菜单缺少STICK MOD和STICK Dir两个选项,这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调出STICK MOD这个选项呢?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确认进了系统菜单?
系统菜单是这样进的?按着滑轮(或者按着ENTER键)开机

楼主:
当然,肯定是进去了的.

网友A:
你这台不是9X2吧,可能是9X,具体你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414&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不是9X2吧,可能是9X,具体你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414&;extra=page%3D2

肯定是9X2.这控的说明书上也没有STICK MOD和STICK Dir这两个选项.系统菜单上的选项确实与9X相同.

楼主:
我就不相信没人愿意出来指导一下,自己死项!!!

网友:
我的有那两个选项,但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建议找店家(供货者)咨询一下.

网友:
你控上面印着9X2还是9X啊?你这台好像是9X啊!!!

网友(2008-04-05):
我和你一样也遇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