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接收机了.

楼主(2008-01-04):
用了两个接收机,一个是天地飞6通,一个是ESKY六通
天地飞的线路板质量不过关,不知道是哪根线断了,ESKY的设计也有问题.输出信号带不动电调.(其中ESKY接收上的稳压输出只有2.8V,好象应该是3.3V才对,估计是这个原因导致接收带不动电调,带
舵机
有时候也会失控.)
我准备用收音机的接收板或传呼机的线路板自己做一个接收部分,用坏天地飞接收做解码部分,这样组装一个接收机(其实也只是用它的VHC164及同步信号分离部分.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重量会大一些.

网友A:
收音机的接收板或传呼机的线路板??
频率不对呢?

网友B:
传唤机的都是2次变频接受机,不过多数是100M 或者 280M频率 ,改72还有可能

楼主:
用收音机的相对简单,先用LC做震荡试试看,成功的几率比较大成功以后再用晶体,只是重量稍微大了点.
传呼机的就麻烦了.如果只用它的中频部分,IC的频率有点低,最大才50M,而我需要72M的.
如果用它的二次变频的话,第一本振和第一中频部分的频率也不太好做,而且还要分析它的电路才行.
报道一个最新消息吧。E-SYK六通PPM接收机工作电流大于118毫安。和说明书上写的大相径庭。

网友C:
建仪接收机二中频,锁相环变频.发射机用布线罗缉,单片机混控(MCU负担要低),降低软件使用.实现了这几点.......世界级的控诞生了.

楼主:
我不会用单片机.只学过一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不过用来做接收机应该足够了
只想做 最便宜的接收机.

网友D:
“最便宜的接收机”?
用现成的数据传输模块或高频无线遥控模块加上编解码板就可以用了;
俺们试用430.2兆的无线数据模块配编解码板已经用了,感觉不错,原本想用2.4G的数据电台,但成本太高了:1KM的一套要1300元,只有一个疯子用了,很不错;
RS232的数据格式传输有时候会出毛病,倒是直接把编码板的PPM脉冲加到数据电台的TTL电平接口很霜!
最最便宜的0.75瓦2.4G数据电台模块只要310元,频点选择使用编码盘方式,有128个频点,要是直接要厂家做成单向的,只要2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