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8-01-04):
无刷电机的转子磁钢上吸附着很多细小的铁削
怎么清理这些细小铁削啊

网友:
拆掉转子,用毛巾,懂了吧。

楼主:
可是那些小铁削都被磁钢吸着

根本弄不下来啊~~

网友:
拆出来擦掉

网友:
还是楼上的懂了。

网友:
如果不好拆的话,条件允许可用高压风枪吹!

楼主:
您说可不可以想办法用另一块强磁在外部把转子内部的磁铁磁性抵消

然后在用高压风吹啊

网友A:
用双面胶粘啊,不用拆也可以粘出来,双面胶比胶带粘性大也挺结实。肯定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超级好使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面胶粘啊,不用拆也可以粘出来,双面胶比胶带粘性大也挺结实。肯定解决楼主的问题。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