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怎么钻出五角孔了。。高手解释下

楼主(2008-01-04):
困惑,怎么钻出五角孔了。麻烦高手解释下

网友:
钻头磨的没问题的话就是夹的不同心,有点偏心

网友:
能钻出五角的孔一定是高手,是咋钻的?

网友:
大直径钻头薄铁皮就会如此。先用小直径钻头钻,再用大径钻头钻。

网友:
薄板要用薄板钻的,或者自己磨一个。不然很容易这样,或者三角形的孔

网友A:
没固定好!

网友:
可能钻头速度低,工件动了

楼主:
钻头磨的没问题的话就是夹的不同心,有点偏心
回:应该没问题,先前一个孔很圆

大直径钻头薄铁皮就会如此。先用小直径钻头钻,再用大径钻头钻。
回:随后试试。

薄板要用薄板钻的,或者自己磨一个。不然很容易这样,或者三角形的孔
不知道薄板钻何物,是开孔器吗?

没固定好!
回:手持的,以后得固定了。多谢提醒。

可能钻头速度低,工件动了
回:多谢再次提醒我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困惑,怎么钻出五角孔了。麻烦高手解释下

钻出这样的空原因有三;一.钻头没磨好二.被钻工件没夹紧(工件动)三.钻头刃形状不对.解决办法有二;第一将钻头磨成燕子翅膀形(上不了图找个钳工师傅问一下就知道了)第二用成品的金属开孔钻.

网友:
薄板用阶梯钻

网友:
9楼说的正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出这样的空原因有三;一.钻头没磨好二.被钻工件没夹紧(工件动)三.钻头刃形状不对.解决办法有二;第一将钻头磨成燕子翅膀形(上不了图找个钳工师傅问一下就知道了)第二用成品的金属开孔钻.

我去找燕子看看

网友:
估计是

军用钻头.

网友:
钻头没有磨好,偏离中心了!才会出现这样的孔哦!

网友:
你听说过倪志福钻头吗?一种钻头的磨制方法,一般老钳工都差不多知道。去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固定好!

同意F的意见
支持

网友:
马老师好手艺啊!

多练习!争取钻出更多的形状啊!

网友:
学习中

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
解决方法楼上很多朋友都说了,但是为什么是多边形的原因,我看大家没说明白!
钻薄板,你即使用新买的钻头也很容易成多边形,原因是普通麻花钻起钻时是靠钻尖来定心的,钻进一定深度后侧刃可以辅助定心,但是对于薄板两种定心都没起作用,稍钻进一点,钻尖已经钻透了,没法定心了,而侧刃还来不及起作用,孔已经钻透,而两个切削刃受力不可能完全一样,就会摇摆震动,所以就很容易成多边形了!
解决方法我觉得最好的最实用的就是前面朋友讲的磨成薄板钻,具体就是磨出三个尖,钻尖是一个尖,两侧刃磨成另两个尖,钻尖稍高,两侧尖稍低,三个尖之间是两个内凹的圆弧刃,基本不参加切削,从孔中钻下来的是一个中间带小孔的完整的圆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钻头磨成溥板钻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字:透彻:D

网友E:
我的经验是钻头大,工件用手持,工件薄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