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恒龙的坦克模型射击后座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8-01-04):
看视频是通过车身短时间后退,前进来模拟的,但如果炮口转向后方开火,模拟的方向会反过来吗?横向开火呢?

网友A:
电机先向后,然后再向前转。就这么出来的。
那个是控上单们有一个件是仿后坐力的。
不管你炮管在哪个方向,后坐力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呵呵。
对了,说一下,你控制开炮,是没有后坐力的。必须单按那个后坐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先向后,然后再向前转。就这么出来的。
那个是控上单们有一个件是仿后坐力的。
不管你炮管在哪个方向,后坐力的表现都是一样的。
呵呵。
对了,说一下,你控制开炮,是没有后坐力的。必须单按那个后坐力 ...

看淘宝的广告上说,新的已经和开炮联动了。

网友:
再新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2代能冒烟的那种,效果就是我说的这样。

网友:
我的2代虎厂方乙给改过"开炮联动"了.加了一个开炮信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