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如何在凤凰模拟器中设置

楼主(2008-01-05):
我买的是凤凰
模拟器
全能版3代。USB上没有插波口,XTR可以正常运行,G3和凤凰都不行,G3好象要装什么ADD1什么的,凤凰里找不到天9的控设置,选FF9设置不起来,那位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我买的这个模拟器不对啊。还有怎样在凤凰里面可以设置天9啊。谢谢大家了,好急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天9的控玩凤凰模拟器,在设置里选Futaba的控就可以了(第一个菜单的第二个选项),如果哪个舵的方向不对设置成么方向就行了。凤凰的模拟器效果还可以。

楼主:
可是我选择控的时候,点FUTABA的时候,里面全是FUTABA控的型号,那我应该选那一个呢

网友B:
乱选一个控自已设一下不就得了。。。

楼主:
那G3。5呢,要我装的那个ADD是什么东西啊,光盘里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