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用纤维胶带做铰链

楼主(2008-01-05):
第一步,剪4根胶带(4根胶带做一对铰链,长度根据需要而定)。第二步,把胶带对粘起来,接头的地方最多5mm就够了,具体看自己的KT板厚度而定,太多有虚位。第三步,把对接好的胶带粘到你做好的翼面上,一定要把接头的地方放在KT板的截面。第四步,粘好两面的胶带以后,把胶带重两边对压,然后放上另一面KT板,对齐翼面,粘上胶带(胶带要稍微拉紧一点),OK,万事大吉!
http

网友:
好贴,新手的造化啊。。。顶顶顶

网友:
不错,新手入门必看帖

网友:
就是因为没看贴。。。我的那台泡沫机就是最普通的贴法。。。剪一小条直接贴上去的。。感觉没这种好。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试试.

网友:
我看见他们的绞链一直都没搞明白..我还以为他们的纤维胶带是双面的...谢谢你....

网友:
注意不要拉太紧,容易舵面变形影响转动。

楼主:
自己顶起来给新手看。

网友:
一定要拉紧,松了有虚位很难搞。
不会影响灵活性。

网友A:
这种方法的交联飞的时间长了容易脱落,要常检查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重来就没有脱落过。

楼主:
这么好的帖怎么怎么就没人顶呢,还是我自己顶,给新手看

网友:
学习。我没有纤维胶带,用布基胶带可以吗?

网友:
我也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的交联飞的时间长了容易脱落,要常检查检查。

不同意。没可能脱落。
我的就从没坏过。
普通胶带也可以。

我也发过,知道了就好了,没多少人回。

网友C(2008-03-16):
不错 得好好的学习LZ啊``

网友D:
谢谢LZ,这次可让我明白了!!

网友E(2008-05-09):
好是好可是我们这买不到纤维胶带,我都是用双面胶带加透明胶带做的较链.帮顶

网友F:
已经用了好久了

网友G(2008-07-24):
好方法,顶起来哈,呵呵

网友H:
细微之处见好帖!

网友I(2009-01-07):
新手的造化啊。。。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