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和我一起作架KT 涵道(照片加教程)

楼主(2008-01-05):
最近群里面的新朋友越来越多,大多是新手,不会作KT,我已经把喷绘大图发到群共享了,但是还是很多新手不明白,确实,半年前我就是走了不少弯路才过来。废话不多说,朋友们和我一起来作架KT,这个您会作了,其他的KT大同小异,请支持我,我用了整个通宵制作和拍摄照片!想想我以前走的弯路也不是辛苦,毕竟可以让以后更多的人少走弯路或者不走弯路!

64涵道,B系列内转电机KV4200配11.1 2000MA以上电池,30A电调,效率比较好。推力大概450G

把图纸用A4列印。用透明胶带仔细拼接好

大致剪下来,不要求太精确

贴在KT板上(注意是5MM的冷裱板,强度很OK)

手术刀或者壁纸刀仔细挖边,切下来

涵道的固定方式和普通无刷不一样,不需要电机座,把涵道外风管紧密和KT卷成的圆筒固定好,扎带伺候(PS:JJ就是要SM加捆绑滴)

假安装下。找合适的孔位挖槽

切副翼

切升降舵

翅膀用竹子签加固(航模就要低成本,签子三元一大扎。好几百根)

电池的保护方式,用作高速后推机器尤为重要

组合过程中发现原图纸不足的地方,没上天就裂了,这可是大隐患

改进,修正

安装副翼舵机,寻找最佳位置

舵机齿轮回中,热溶胶固定

纤维胶带加强。很结实吖很结实

副翼,升降舵开舵面方法,先轻轻的割一刀,把表面的KT外皮去掉

然后斜刀切45度。同志们小心爪子别割伤,安全第一!

舵角安装位置贴胶带加强韧性

注意纤维胶带纹路方向和舵角要垂直,保证强度!

所有连接面上泡沫胶。加固安装

尾巴舵机安装图解,方法雷同

前面加大电池仓。加大作弊孔

注意副翼拉杆的制作方式,是每支拉杆二个细竹签缠棉线502固定。然后加热獻管固定,做成分段连接,试验证明比用整根连接有效减轻拉杆虚位的问题。用炭杆也要这样处理下,效果很好!专利哦:)

装设备,全图,电池仓要作大些,进气。散热更好

所有节点用热融胶少量点固,贴上红色胶带,完工

天津雷傲俱乐部成立!!希望更多的天津本地模友支持我们,让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相遇相知!论坛专版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306&page=1
雷傲模型一群:8746145 雷傲模型二群: 13838661  天津雷傲航模俱乐部,海陆空油电全欢迎!希望大家在这里玩的开心!每周末准时活动欢迎大家的加入!

网友A:
副翼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能行吗

这位兄台??怎讲??迷惑中、、、、、、、、

网友:
做得不太好看. 不过支持DI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怎讲??迷惑中、、、、、、、、

舵机臂与舵角的角度过大了,会导至正反翼面角度不平衡,(看你做的,拉动时舵角都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与舵角的角度过大了,会导至正反翼面角度不平衡,(看你做的,拉动时舵角都会变形的)

 并且舵面角度也太小了,特别对于无翼型的飞机来说

网友:
做工太粗糙,技术细节没有注意,容易误导新手,不过支持DIY精神。

网友:
副翼这样不行的,阻力很大,两边的翼面角度会不一样的。

网友:
是粗糙了一点,不过还是支持你有帮助新手的心

网友:
大公无私的精神,顶顶顶

网友:
比我这个超级潜水员强太多了!

网友:
精神可嘉,但是手工太粗了,稍稍用心一点新手也不止这个水平

网友:
手工实在不敢恭唯,哈哈,不过支持DIY精神。

网友:
虽说支持DIY,可这要误导新手啊!

做工啥的就不说了,涵道这么用浪费。这个机型新手党首选小布丁设计的那架后推,设备成本低,飞行性能好。

网友B:
感觉控制副翼的舵角好象有问题。。舵机在动作时一定也很不爽。。如果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嘿嘿,做工不咋的,
不过支持LZ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控制副翼的舵角好象有问题。。舵机在动作时一定也很不爽。。如果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会不会更好点?

兄弟,今天飞了确实和大家所说的一样,副翼舵机不是很爽,请问双舵机控制副翼,是不是需要二个通道控制了?那样横滚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顺手吧,请赐教!!

网友C:
LZ加油,工作还有改进的空间。
还是建议打印出彩绘贴在kt板上,这样强度将大大提高。

副翼需要双舵机,用一根Y线连接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并联接线两只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加油,工作还有改进的空间。
还是建议打印出彩绘贴在kt板上,这样强度将大大提高。

副翼需要双舵机, ...

这个还差不多啊!不过还是支持楼主的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