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的C6车床用多大的车刀合适啊?

楼主(2008-01-05):
请教:西马特的C6车床用多大的车刀合适啊?是10*10?还是12*12?;16*16的可以吗?

网友:
我想不是16*16的
打个电话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10既可

楼主:
今天打电话给C6厂家,厂家说是10*10的刀,但是这种刀不好买,淘宝上基本都是12*12的!郁闷啊

网友:
用12X12的或16X16的..............,下面铣去一些不就好吗! 我就这么干的!

楼主:
我没有铣床啊!刚刚买床,正在准备刀具!在淘宝上看卖车刀的描述"刀尖高12MM"请问这个12mm与我们说的12*12是同一个意思吗?车床厂家说是10*10的刀,没有说刀尖高度是多少,我有一些糊涂,请教!
或者可以用锉刀挫去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铣床啊!刚刚买床,正在准备刀具!在淘宝上看卖车刀的描述"刀尖高12MM"请问这个12mm与我们说的12*12是同一个意思吗?车床厂家说是10*10的刀,没有说刀尖高度是多少,我有一些糊涂,请教!
或者可以用锉刀 ...

锉刀挫去2mm ,一把车刀锉一天吧,装上车刀看看切点对尾顶尖就行了

网友:
8x8,10x10,一般的东西买白钢条自己磨吧,玩床子不学磨刀用处就不大了

网友:
我用的是C2,拿白钢12*12.自己磨的

楼主:
请问都是用的什么砂轮机磨刀啊?听说是一白色砂轮,一灰色砂轮,对付不同材质的刀!是必须要两个砂轮吗?

网友:
把刀装刀架上,卡盘夹14mm,直接用车床铣.

网友B:
直接把车刀`夹在三抓卡盘上``磨一把白钢条把平面车一刀`就完了``又快又省事```比铣来得还干脆些```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
刀柄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车刀`夹在三抓卡盘上``磨一把白钢条把平面车一刀`就完了``又快又省事```比铣来得还干脆些```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你的意思是把车刀夹在卡盘上,用白钢条夹刀架上,移动刀架当刨床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把车刀夹在卡盘上,用白钢条夹刀架上,移动刀架当刨床使??

直接把车刀`夹在三抓卡盘上``磨一把白钢条把平面车一刀`就完了。
车一刀!不是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车刀`夹在三抓卡盘上``磨一把白钢条把平面车一刀`就完了。
车一刀!不是刨!!!

我也是这么干的,这应该叫铣,不叫车
这个应该叫铣吧,我也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