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V4的摇控器的两个不明白之处

楼主(2008-01-05):
问大家两个问题
右上角的长长的开关是干什么的?飞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弄明白…
还有侧面有个电原接口 是给电池充电的接口吗?

网友:
也是我想要问的??????

网友:
看清楚电源极性~~~~~~~~~~~~~~~~~~~~!!!!!!!!!!

网友A:
1,教练开关
2,是充电口,但要买esky专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教练开关
2,是充电口,但要买esky专用的电源.

教练开关?那具体怎么用???

专用电源 是一个接头吗?只要一样大就行了吧

网友:
电源接头不只要一样大,还要正负极性对了才能用

楼主:
那正常的那种接头都是一样的吧 里面正 外面负?

网友(2008-02-04):
教练开关就是还需要一个连线   连着两台遥控器   新手一台   老手一台   飞的时候老手发现飞机姿态不对了   可以马上纠正

网友:
看來解答了·······

网友:
支持回复啊!!!我也学懂了!

网友:
那个电源接头好象是反过来的.里面是负的,外面是正的.上次我搞了一个,想用,不能用.

网友B:
我觉得模友应该仔细研究说明书吧,起码的钻研精神.
虽然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模友应该仔细研究说明书吧,起码的钻研精神.
虽然我也是新手

说明书没有写

网友:
哦,这样啊,我为上面的话道歉.

那是厂家的问题了,国货在这方面确实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