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转空军,想入eep Yak54,求配置……

楼主(2008-01-05):
rt,对电固配置不甚了解,求高手推荐
控想上6exhp,便于以后转电直;
飞行场地室内外的都有吧,但厦门这里风有点大,动力是否需要大一点?
总计最好1500以内吧

网友A:
这个价格很好配,控不到800,空机不到300,这2项加起来多说1100,.....
要想抗风,那动力就是2212KV1000+1060桨+3S里电.(以后可以飞电直).........
不过EPP没有想象的耐用,..以上配置都经过实际验证.............

楼主:
这样啊
以前有架银辉非比例eep,炸得机头都磨得起毛了还不断,连形变都没有……

网友B:
偶早入手了,爽飞很久了  这里是录像
http://bbs.mx3g.com/thread-12398-1-5.html
早先的配置:XXD2212KV1000 XXD30A电调 1060 3s1000-1300锂电,后来换了,换成了GS2830-11 好赢18A 9050GWS快速直驱桨,电池也换了BB850的 3s 感觉后面更好飞,录像的设备是前面的,换了设备还没机会拍录像~~
希望早点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