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深海碟型潜艇!

楼主(2008-01-05):
一直想做个潜艇,把自己研究多年的设计做出来,但是没有买到好的电动水泵!有哪位朋友能帮助我给推荐一下,我要用电动水泵做动力来推动潜艇移动,也就是现在世界潜艇最前沿的喷水式的潜艇。要求功率比较大的微型电动管道泵,要求能正反转的。
      最初的第1代碟艇设计是2个泵做动力,电池驱动。1个用来管上下移动,简称上下泵,同时承担储水舱的进出水任务。1个管前进水平移动。简称左右泵。同时承担拐弯和前进以及刹车的任务。当这2个泵同时工作时可以组合出斜升斜降等非常复杂的轨迹运动。
第2代产品可以实现水底对接加油,弹射逃生,控制室恒定,外壳旋转等功能,有特殊原理解决了在水底外壳旋转的同时能自动保持内壳不转!当然需要我首先把第1代模型做好,定型后再加了。这个是没加外壳的内壳图,环型喷口遥控控制,没有任何尾舵和平衡舵,控制平衡和拐弯有非常神奇的原理。具体的暂时不介绍,希望大家能帮我推荐电动管道泵。这个东西要是实验成功了,对我国国防将极大提高,将改写潜艇的历史!希望有做玻璃钢的高手和玩遥控高手大家帮我!联系我的QQ378321845
我昨天传的时候图片都可以看见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了。给个连接地址大家在我相册里看吧!http://xhcy004.pic.tiexue.net/default.html

网友:
大哥?看不到图啊?

网友:
看不到图啊~

很期待啊~看不到图很心痒啊~我对制作懂一点,很感兴趣~快传图~

网友:
是哦。我也等着看图呢。

网友:
是啊!没图啊!

楼主:
部分碟艇效果图地址如下

http://xhcy004.pic.tiexue.net/mypic_6723730.html
http://xhcy004.pic.tiexue.net/mypic_6723705.html
以前在中华网发过这样的原理介绍文章,后来被新浪,搜狐,铁血,国防咨询网等很多网站转登,还发起过一场大的辩论。当时很多人建议我做出海模来申请专利,由于我自己工作很忙,一直没有买到合适的电动管道泵,所以就耽误了模型的制作。但是在设计上经过2年的反复论证,已经逐渐修改和完善了,第2代产品增加了很多功能,其中感谢广大辩论中的朋友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和国际型的难题。比喻说:外壳光溜,没有任何平衡舵和水平舵的碟艇在海里如何外壳旋转而内壳不转的技术是个国际性难题!!这一难题已经被我攻克,经实验在水里已经可以实现,但是在空气中目前还不能实现,所以暂时无法应用在飞机设计上。
   第2大难题:在海里如何做眼睛蛇机动?如何有刹车功能而防撞?在水里做这样高难度的轨迹运动需要有非常灵活和精细的控制能力,没有刹车功能将无法保证,我设计的控制系统是个非常完善的系统,能将碟艇开成任何轨迹出来,还可以立着跑,便于穿过海底峡谷。能完成跳跃,和原地盘旋圆圈运动以及翻跟斗等超高难度的轨迹运动。所以灵活得出奇的操控系统是最大的特色。
  第3大难题:维护和逃生和对接的问题。除了中心舱,其余各舱结构都很简单,都可以独立和组合已经互换工作,所以,坏掉一大半的舱都不要紧,只要有1个外舱是好的就够逃生了。最精彩的是附加了个手动人力驱动设备,当所有机器损坏后,我们可以人工将多余舱脱扣后,在控制舱内用人力加压,来驱动上浮。这个独立的逃生舱的设计同时还可以完成海底抢修,加油,换人和物质等作用。2个碟艇可以在海底对接成一个而同时驱动前进,外观就变成了1个哑铃形状。很方便的组合和分离。
   第4大难题,就是阻力的问题。很多人迷信以前的长筒状外观,水滴型的头部。其实那也是没的办法的设计,不一定是最好的设计,只适合前进,不适合拐弯和抗震,细长的东西前后不平衡一震,腰就断了。左右和长度不平衡,一震就侧翻!螺旋浆以及水平舵,平衡舵等在外面立着,非常容易被海底的电缆,鱼网等什么东西缠住。那个了望台高耸,产生的阻力最大,除了防侧翻有点作用,其实也根本没什么作用。我的设计里将它们都去掉了。那么很多人问我如何保持水平呢?                如何保持不侧翻??  如何保持拐弯???这就是内部结构设计的秘密了。
在前进的过程中,前部将受到很大的阻力,我是如何化解和转移这前部的阻力的??打个比喻:以前的潜艇都靠尾部螺旋桨反推前进,好比汽车的后轮驱动。而我的设计好比是前后驱动。前驱的作用最巧妙,大家刚开始看了很诧异,那是没明白前驱的设计不是用来推动的,是用来转化阻力的。大家知道,对付阻力不外3种方法:1,是隔离,2是分解,3是转移。其中隔离受到压力最大,需要自己比敌人强。分解受到的摩擦力最大,同时破坏了敌人的原状,留下了痕迹。这样不利于隐身。转移是最高级的方法了,4两拨1000斤。前驱也可以单独使用,它有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没有尾流。这样能对付部分靠追逐尾流的鱼雷失去目标。如何转移的是我的秘密,暂时不说,聪明人自己去思考。

楼主:
部分2年前的文章

现代划的战争是个残酷的战争,高科技的战争。现有的武器海陆空中,飞机曾经辉煌不可一世,但是随着激光武器电磁炮的出现和完善,可以断言,十年以后,战争里的天空将很难出现飞机的身影。而地面部队又很难跨越国家作战,所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海军的世界,航母配上电磁激光炮将称雄于世。唯一的命门却被深海杀手-潜艇掌握着。现在的潜艇多采用国际上流行的通用的“水滴型”外型,其实这样一个“水滴型”外型是相对根据传统“ 筒”型潜艇在水里的阻力情况而计算模拟出来的最佳外型。但是,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外型。我们现在很多专家就喜欢沉浸在这个所谓权威说法里,而不敢大胆设计新的潜艇出来,导致潜艇从出现到现在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今已经是二十以世纪了,旧的海战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军事需要,从观测到跟踪到发射的模式已经逐步被淘汰,而隐身长时间潜伏和超视距攻击才是真正的主题。所以全新的潜艇设计理念和要求摆到我们面前来。我这里率先提出“潜艇深海平衡论新理念”。在深海里,由于地球引力吸引海水而导致海水对水中的物体产生排斥和挤压。四面八方的水都在挤压着你,如何在这样一个非常“敌对而又无能力改变敌对环境”的环境里生存和移动,是需要巧妙的智慧和办法的。那就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寻找平衡点的新理念。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把一张纸平铺在以个很平的石头上,然后用剑去砍它,你会发现很难砍破那张纸。但是你把纸放在不平的石头上去砍时就发现很快在那不平交错的部位砍破那张纸。这个例子说明作为纸,我们只要找到剑和石头这两股敌人之间的平衡点就可以巧妙的三者同存。同样的道理在深海里,我们只要保持前后左右上下的压力平衡就可以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而在平衡的同时只要将前面的压力总调节在小于后面压力的时候,就会发现逐步被后面压力推动前进。这就是古人说的帝王平衡术:你站在一边的话,尝试用西方的狭义观点去消灭和征服另一方,那么你永远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使用,但是你要是站在中间的话,中间的你随便的移动调节以后就能带动两种力量的巨大变化,那么就有两种力量可供你驱使。旧的“长筒型”潜艇,前后上下都不对称,其设计特点和理念都是典型的西方排斥主义的产物。通过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难发现如今的长筒潜艇有如下众多缺点:
1. 就是行动转向笨拙不灵活,没有很好的防撞功能,在规避鱼雷时很容易就被击中,艇身过长不对称,容易导致腰部断裂。因为当你受到震荡时,你不对称的前后上下受的压力不平衡,所以就很快破裂了。并且震荡时旧长筒潜艇的侧翻是非常不好控制的,这就很清楚的暴露了长筒型潜艇的弱点和不足之处。
2. 布局上的缺点:中间凸起的了望台在前进的时候产生巨大的阻力和摩擦噪音,艇身和艇尾突出的方向鳍以及螺旋桨不但产生巨大的摩擦噪音,而且很容易被海底的什么东西缠绕住。其中发动机和传动机构这样最重要的机构尾置,抗毁损能力差,整个潜艇都是一锤子买卖,只要坏一个地方就全部完蛋,没有任何逃生脱扣装置。
3. 内部空间狭小复杂,不好安装大的设备,导致潜艇的内部布局都要看发动机的嘴脸来安排。长筒状潜艇为保持前后平衡,一般都不许人员随便走动,结构复杂,零件都需要特别定做,不利于大批量模块化生产,维护就更难了。
4. 武器布局的失误,长筒型潜艇上的武器基本都是直线布局,现在虽然在中间增加了垂发系统,但是也不太如人意。因为你每攻击一个目标就要调节一次你自身的方位和角度还有平衡。你用鱼雷先攻击了你前面一个目标后,突然发现你后面有一个目标,这时候你不得不还要转半天调过头来,才能攻击背后的目标,这样往往丧失机会和增加暴露的可能。
5. 动力和储柜布置的缺点。潜艇战争讲究隐秘性,一招必杀。长时间的潜伏和隐身才是主要目的。动力相对来说不需要非常快,但是需要耐久。在同样的动力来源下,更合理的驱动原理和方式将决定着潜艇的整体命运。长筒型潜艇的螺旋桨驱动方式有很多缺点。桨在产生巨大噪音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尾流。储水柜的排列受长筒外型的限制,不能有效调节左右侧翻的平衡。所以在受到巨浪旋流冲击的时候只能随波逐流,毫无任何反抗能力了。
6. 对接和逃生脱扣装置无,没有上述装置就没有海底加油和输入人员物质的功能。如果控制室是单独能脱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自救浮出海面。也可以由别的救护潜艇连接输出入人员或氧气,武器和物质。大大增加抗毁损能力。
针对上述长筒状潜艇这样一些缺点和不足,我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设计出一种全新的深海超级碟艇,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和弊端。它前后左右上下对称,无前后左右之分,发动机和控制室中置,由电池驱动水泵吸喷水流而任意角度移动。武器中环置垂发系统,和中平散置发射系统,上下四射,八面开花,有效对付同时出现的不同方位的目标。发动机和控制室中置有利于布局和脱扣逃生,在四周艇壳和储水柜都毁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带着控制室脱扣离开。上下对接口可以方便输入物质和人员。操作简单,只需要调节喷管不同的进排管口就能灵活的控制碟艇的任意方向移动,“转弯”这个词将消失。对称相同结构便于批量模块生产和维护查找。升级后的第二代碟艇能利用超空泡技术油效减小阻力,增加外壳旋转防护装甲,中心舱缓冲恒定功能。具体设计图纸和数据在此不便细说,希望国防单位感兴趣的专家前来探讨和开发。本人湖北荆门605所旁QQ378321845

网友:
看来又一个新产品要出来了  呵呵

网友A(2009-01-18):
王八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八操的

网友:
强人咋这么多啊

网友:
比王八盒子还王八盒子!

网友(2016-11-22):
一大堆 文字   密集恐怖

网友(2018-03-31):
不错,真心很赞,顶,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