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恒龙电大脚如果就用原配动力,只换好点的电池能跑多快?

楼主(2008-01-05):
原厂恒龙大脚最快也就30多公里。不少人改装双
电机
或无刷使其更快,而我怀疑原厂540马达的动力是否完全发挥出来,跑不快是马达不够还是
电池
不行。因为见到电调上标的是220A,而原配电池能够放出这么大的电流吗?
与其换无刷,有谁试过就用原厂动力而先换一组好点的电池呢?如果要换电池,要找什么样的电池才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A:
是的,原装电池别说220A,连20A都达不到的,我用万用表直接量的,才10A不到
一般高级的NI-MH或者NI-CD电池也只能达到30A最多拉
220A别想了,如果用锂锰电池,可能超过60A,加并联,更大一点
以上是我愚见

楼主:
谢谢神圣军医的回复,本人也是刚接触车模不久,还有几个问题:锂铁电池放电强一点还是锂锰强?它们是3.6v的,要用什么样的充电器充呢?加了并联后会分流,充电方法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