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Y'钻夹头是拆不开的,一次性的,就是三条A那样的

楼主(2008-01-05):
实践证明了,一次性的.牙圈是整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了,一次性的.牙圈是整体的.

你咋知道是一次性的?

楼主:
我刚拆了一个,早知道外圈是"铁皮"的,前几天发现不好用了,有羞涩的现象,今天想拆开清洗.结果照坛子上的方法也是把铁皮部分敲窝了,没有办法只有有角磨机砂去一圈,也可以用车床.在后来发现外皮和齿圈是两部分,用手捏着外皮,敲后部,外皮下来了,齿圈也敲掉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整体的敲来断裂成了两半.三爪的齿也敲蹦了一些.发现羞涩的原因是有一个爪在拆之前就蹦了三个齿.
这样的钻夹跟本拆不开的,厂家装的时候应该是用热涨方法装的,就象轴承一样.
遗憾相机不在身边,以后有需要补图.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一次性的嘛,本就不该拆它.

楼主:
新式的和旧式的区别就是:
旧式的 牙圈和钥匙齿是分体,其中牙圈是两瓣.
新式的 牙圈和钥匙齿是整体,并且是一整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拆了一个,早知道外圈是"铁皮"的,前几天发现不好用了,有羞涩的现象,今天想拆开清洗.结果照坛子上的方法也是把铁皮部分敲窝了,没有办法只有有角磨机砂去一圈,也可以用车床.在后来发现外皮和齿圈是两 ...

我也是想看看构造,使用时才懂得注意些

楼主:
本来我还说清洗,结果只有改日去买个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拆了一个,早知道外圈是"铁皮"的,前几天发现不好用了,有羞涩的现象,今天想拆开清洗.结果照坛子上的方法也是把铁皮部分敲窝了,没有办法只有有角磨机砂去一圈,也可以用车床.在后来发现外皮和齿圈是两 ...

三爪要合起来先,齿圈是本来就是两半的,齿圈厚度最少有6MM热处理也放不进

网友:
想把软轴上的小钻卡头拆下来,有甚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爪要合起来先,齿圈是本来就是两半的,齿圈厚度最少有6MM热处理也放不进

我先锤一个是三爪不合,后来又锤一个三爪合的都锤不开呀,

楼主:
今天周末,三条A没事又敲了一天的夹头了呀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周末,三条A没事又敲了一天的夹头了呀 ?

敲不出的,再不敲了,改用砂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