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模拟狗能支持6通道以上在G3.5里映射?

楼主(2008-01-05):
我想试试用控的混控功能,而不是使用software radio

网友A:
想设混控在控上自已设呀。。

楼主:
软件里不认6个通道也没用啊

网友A:
你是带狗的还是用的破解版的?。。如果是网上找的破解版最多只支持四个通道的。。

楼主:
我想没有谁是用的正版的狗吧,应该都是盗版的
原配interlink应该可以支持6通道的
我现在用的ppjoy软件,游戏杆属性里6通道全部正常认到
就是emu2.08怎么也调不出6通道,只调出来5个,不过这样也比用USB转接的好了,USB转接的一般只认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