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 v4新机还需要调机吗?

楼主(2008-01-06):
我是新手, 鸡鸡买回来后自己看说明书说一般不用,但是我飞的时候感觉机头比较轻和顷左边,如果需要请问大家怎样调机的呢?

网友:
调整一下微调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怎样调的呢?

网友:
去买的地方问问就行了..........

网友A:
调节十字盘,看是否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十字盘,看是否水平.

如果十字盘是平的 但是因为飞机的壳和其它零件前后左右重量不一 也要打微调吧.   但打了微调十字又不平了.

网友:
没所谓

意思是在微调居中时十字盘水平,如果再有倾向再向相反方向调微调````````

还有.,左倾是地效反应,和十字盘和整个机无关```````除非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