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床新问题

楼主(2008-01-06):
(无正文)

网友:
看不出问题呢?

网友:
啥问题~?
加油孔的堵头掉了~???

网友:
啥问题?模看明白啊~~~~~~~~

楼主:
上的图也不知能不能行,反正现在是能看到的

没加注释
1是油孔,没必要多说
2是用没磨的白钢刀条直接就上床车,感觉摩擦比较大很快就有味道出来了,因为不会磨刀原来随床送的又已经钝了,研究以下似乎直接用白钢条也能车,就是效果不理想
3还是油孔,但是是被我弄坏了的,想往里注点油但没买油枪呢于是就找根注射器代替,没想要一下把滚珠顶进去出不来了就剩下个小洞,没办法为了防止铁屑掉进去我注了很多的锂基质的粘油把洞口堵死

最后一个问题是具体点说外圆刀是不是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样式,只要干活好就是好刀??

楼主:
晕,打几个字的工夫就已经落好几楼了,看来大家周末都很悠闲么,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的图也不知能不能行,反正现在是能看到的

没加注释
1是油孔,没必要多说
2是用没磨的白钢刀条直接就上床车,感觉摩擦比较大很快就有味道出来了,因为不会磨刀原来随床送的又已经钝了,研究以下似乎直接 ...

接触面太大了吧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自动走刀怎么调都是太快

根据床身上的表用A档加1档的组合是0.035,这个应该是每转自动走到这些的量的意思对吧
但是我认为依然过快,如果想车完就直接如镜面似的需要换成手动走刀慢慢切么??那有会有不容易掌握出现粗细不均匀的情况吧

网友:
把那个黄铜油嘴拆了重新买一个装上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这也能来呀,不烧电机已经不错了,要有角度,尖部接触,给你变成全接触了,大床都不这么做,万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油孔那个珠子通过拆下燕尾从后面用个小针什么的顶一下就出来了,记得把那个什么什么油清除掉,里面有个弹簧的,不然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太大了吧

把车刀转个角度,比如45°或60°,效果会好点。。呵呵。。没有车刀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干的,有的时候甚至直接用切断刀,转个角度,就干了。。。不过那是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