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6 S版 怎么调节401的感度!感度开关那个!

楼主(2008-01-06):
一般是设置上85 下-60的那个!FF6在哪调!!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
我也想知道怎么调

网友B:
调第五通道的大小舵量就行了!呵呵!

网友A:
楼上的朋友能说仔细点吗?我新拿到这个控不会调呢!
别的控都有一个上多少下多少的调节 这个控没有呢

网友C:
在第五通道的ATV那调,开关向着天线方向是非锁尾模式,向自己的方向是锁尾模式,我现在锁尾调到54,切记不能小于50,401的说明书里有介绍的

网友D:
我的9C是在第二页菜单下GYRO SENS里调,不知道是否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