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wing

楼主(2008-01-06):
看到国产的wing 在价格上和品质上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从那地方买啊?大家推荐个店!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你上去搜一下,空机850左右,动力组280,一般都是这价格,质量都一样的。

网友A:
掏宝上大把

网友:
维英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掏宝上大把

淘宝上只有一家卖维英机机呀!!!还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只有一家卖维英机机呀!!!还大把。。。。。。

他有大把呀

楼主:
确实 wing相对便宜而且质量 应该还行吧!~

网友:
买吧,别犹豫了,我都买两架了。
而且这次的新货也改了下侧板和底板不合的小问题

网友:
楼上的是么
我上个月买的杂还是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