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g终于装好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8-01-06):
wing终于装好了,金属件精度没的说,但小问题不少。大浆夹太紧了,只好自己动手搓平了。机尾箍有颗螺丝没上紧就滑丝了,还好我多配了一个,兄弟们当心了。侧板和底板不是很配,要小搓一下。舵机太难装了。本来是用盛辉的,装好舵机发现以后经常要拆的话太痛苦了,一狠心换了65MG。但怎么弄连杆都不能水平,将就着用了。头罩太烂了,满头罩的裂痕,根本不能用。有什么兼容的头罩可以用吗?

楼主:
65MG的连杆怎么也弄不平行。就这样了,也不知道装上头罩后会不会干涉。

楼主:
打磨前后的对比,右边的是打磨过的。

左边的是打磨过的

内部照片

楼主:
自己做的陀螺仪架子,用以前做畚箕的洋铁皮做的。

重3.83g

楼主:
最后是很惨的,像被蹂躏过的头罩。

哪有卖兼容头罩啊?

网友:
我是在惠裕买的头罩

网友A:
其实很多地方卖的450头罩都能用,开多个孔就可以了!十字盘的确有点斜!

网友B:
哈哈,装的不错,不过我的布线貌似比楼主的整洁一些哦。
楼主是哪的?能不能帮我diy一个倒置的陀螺仪架。

网友C:
小心你的大浆夹    要是弄歪了   双浆可调不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地方卖的450头罩都能用,开多个孔就可以了!十字盘的确有点斜!

请问十字盘斜的确有点斜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装的不错,不过我的布线貌似比楼主的整洁一些哦。
楼主是哪的?能不能帮我diy一个倒置的陀螺仪架。

我线弄了很久才想出这个布发的,真是没地方放了。陀螺仪架很好做的,3块钱去买张铁皮,拿把尺量量,剪刀剪剪就做好了。我浙江嘉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你的大浆夹    要是弄歪了   双浆可调不没的

我也不想的,可每次都要加工大桨,麻烦死了。火了就把大桨夹给搓掉了。

网友:
应该是lz买的飞跃副厂波纤桨质量太差,怎么能怪罪wing的桨夹?
我在wing淘宝店买的35元一副的波纤桨比你的45元好多了,强度还更高

网友:
实在是不该磨你的浆夹,如果你换了另一家的浆,又嫌松了。

网友:
这对大浆夹算废一半了.

看LZ用的像是飞越木浆.大浆胶垫用手掰几次就会磨松了.

网友:
楼主装舵机怎么不用原配的垫块?大桨夹真的没必要打磨!

网友:
你这副 大奖夹算是废了

网友:
大奖夹可惜了

网友:
唉……,对你的大桨夹,无语了……

网友:
第4张陀螺仪右边的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