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悬停时往左偏

楼主(2008-01-06):
请教,新装好的wing,十字盘调好水平了,但在悬停时会慢慢往左边移,要不停的打舵修正。或者把右边的连杆变短。为什么啊?高手调好的机机不是说10秒钟双放手都没问题吗?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这是正常的,要么你飞的底有地面效应,如果摆脱了地面效应还有尾桨呢,从机尾往前看,尾桨在左边,一般飞行的时候,尾桨都会把空气右边排出,以抵消机身的反扭力!,同时对机身产生往左的推力!
       呵呵,这个很正常的,要么把10子盘往右偏一点,要么悬停的时候往右修!呵呵

网友:
狠正常,微调到不用打舵。

网友:
把我的几个贴转过来看看有没帮助:
引用 网友A:
右旋直升机悬停时右倾是由于尾桨的影响,由于尾桨不但给直升机右转的反扭矩,还会造成一个向左的推力,所以如果直升机不右倾,则会由于尾桨的推力向左移动。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就是尾管长度对右倾也有影响,尾管短的话,尾桨就需要较大的推力产生平衡力矩,这样悬停时就需要较大的右倾去平衡尾桨推力,所以现在的直升机都倾向于把尾管做长这样不但可以增加航向稳定性,还可以有效消除右倾。

另外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真的直升机也是有右倾的,不过角度非常小,大家可以看看真的直升机尾桨平面并不是与机身中线垂直的,而是有一点向上(右旋机)的角度,这是因为飞机悬停时有右倾,尾桨平面有向上的角度可以正好与飞机右倾角抵消,使飞机悬停时尾桨与地面垂直,达到最大效率。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比较适合的图片,就拿科曼奇充数:
大家可以看到,科曼奇的尾函道是向下倾斜的(因为美国佬的直升机主旋翼都是左旋的)。

网友B:
装上平衡仪就行了,想放手多久都可以,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看来十字盘是要调的有点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平衡仪就行了,想放手多久都可以,呵呵~~~~

看过一台装了平衡仪的600飞远了失控,但机机还稳稳的停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