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GL450金属中联里一边放几个橡皮圈?

楼主(2008-01-06):
各位老大:
GL450金属中联里一边放几个橡皮圈?

楼主:
哦!我放了二个桨好像上下能摇动,装三个又太紧了!

网友A:
就是要能上下摇动,太紧了就不好了

网友B:
这个胶圈(O圈)有卖吗?

网友C:
一般都是放2个!不能太紧的!

网友D:
放两个是否有可能轴向(横轴)串动.

楼主:
我现在是放二个,可是有1MM的横向串动,怎么办?

网友B:
再加一3mm垫片

楼主:
那这个3MM垫片放在那个位置?

网友E: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横轴拆下,两边在砂轮机上各磨掉0.5~0.6MM,就可以了

网友E:
忘了告诉你starmoon 说的加内径是3MM的垫片,要两边都要加,厚度0.5~0.6MM都可以,放在横轴铝垫前后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