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好像很少有人自制线锯的??

楼主(2008-01-06):
我想做一个线锯床,想找点资料,可是发现坛子里很少有人做这东东的,为什么呀????

网友:
只能锯点软金属,还不能厚

网友:
有一种首饰用的进口片状线锯0.3厚2毫米宽的,可以锯金属.不过超过5毫米厚的板子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
买一台吧,线锯有曲柄连杆结构,需要调平衡,很难达到理想程度。我做过打磨机就是产生震动报废了,其结够没问题,因为旋转部件不平衡。如选用低转速,质量轻的旋转部件还可以,离心力和转速好像是平方关系。如够买不理想,需自制的话我认为可仿造得伟的线锯。连杆和旋转部件买其其成品配件后,自制主体,传动应用皮带,噪音小,防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金刚石的线锯,没有找到过,估计找到了也用不起,还是用线切割吧~费用也不贵~

要是线锯可以锯金属,顶半个线切割了.

网友A:
听说有金刚石的线锯,没有找到过,估计找到了也用不起,还是用线切割吧~费用也不贵~

网友:
线锯通常是锯木的。本坛操金属的多。

网友:
180元我卖了一台式线锯机 现在还后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