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把双桨的根源消除在桨根部的位置(上图)

楼主(2008-01-06):
上次发贴说尽量把金属浆夹上紧才能更好消除双桨

但是有朋友提出好桨是不需要这么瞎折腾。所以我想还得把这个双桨根源找出

这几天分别用2种副厂桨飞,都不约而同发现:
总是有某单边的桨,浆夹螺母完全还没有上的很紧的情况下,在某个角度转动却非常干涩。而另外一边螺母要上很紧才夹的住桨根。

就是说假如2边浆夹螺母都上相同力度,会一边顺滑一边干涩。

这么浆夹螺母到底要锁紧多大的力度?才能让2边的桨根夹持摩擦力一致,这个还是要反复飞几次才能调试出来。终纠还是麻烦。

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的,看看。
首先拆下2片大桨观察桨根细节。

都看见了吧?其实金属浆夹只是卡在凹凸不平的桨塑料根部的少量部位而已,当你大奖甩直了,桨的实际迎角还会发生变化。

这个不平直是塑料成型的问题,要改善其情况只有锉刀上,很容易的。只要磨平了1分钟OK。上紧后不会有干涩的转动情况。

只是稍微的折腾一下而已。 不用再反复掂量大浆夹到底要上多紧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哦

网友:
新机回来装机时发现这个问题了,处理办法也是和楼主一样,呵呵

网友:
前些天我也磨的.不过没注意看厚度,把根部磨的一边厚一边薄.薄的一边装浆夹里根部上下会有余量,要上紧些才能使其余量件少但不能完全消失.所以大家磨的时后也要注意啊!

网友:
真是好经验

我以前的头像不能显示了:

网友:
补充一条,准备桨夹垫片,FK桨每只都带很多的,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桨夹不平的问题

网友:
我的绝招: 暴力转动180

还是帅呆王子有耐心, 我每次发现大浆根部不平, 都是先把螺丝上紧,
然后握住大浆暴力转动180度, 让浆夹把多余的部分刮掉(不会有锉刀锉过头的问题),
再重新调整松紧.

楼主:
你的暴力转动180度
这个办法我也打算尝试过!
但是我很担心横轴会不会变形啊

网友:
还是帅呆王子有耐心, 我每次发现大浆根部不平, 都是先把螺丝上紧,
然后握住大浆暴力转动180度, 让浆夹把多余的部分刮掉(不会有锉刀锉过头的问题),
再重新调整松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暴力转动180度
这个办法我也打算尝试过!
但是我很担心横轴会不会变形啊

放心, 横轴没有这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