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发动机油针控制!

楼主(2008-01-06):
想用遥控器控制发动机油针,在这里不知道要用多大舵机适合,请用过的说一下啊,当然是在够用的情况下越小越好!就不知道能小到多少,9克舵机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9克的可以,但是既然是油机了用标准的大舵机也没关系的,

网友:
记得OS有专门的遥控油针可以选配,LZ不妨留意一下。

网友:
控制油针?要一条单独通道么?还是和幽门混控?
怎么控制?

楼主:
我主要是拿来调发动机油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拿来调发动机油针的!

应该是调发动机油门(风门)吧。控制油门的舵机最好与控制螺距的舵机一致,不一致也最好选用速度一样或差不多的,因为直机的油门和螺距要相互配合,这样在设置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时相对较容易些。

楼主:
谢谢LS的,我是拿来调发动机,不是控制发动机的,用一个多余的通道来调发动机的主油针!

网友:
这个MIX功能,比较专业的有大狗和一些比较专业的遥控器才有这个比价高级功能,自己找个通道来MIX也可以,不过要自己慢慢摸。
而且玩的专业点就要换个化油器。没什么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