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请兄弟门帮忙!

楼主(2008-01-06):
明天想出去爽飞GL450,晚上先检查一下,可是把控打开,机器通电以后,观看十字盘是发现,用手拿去450左右的摆动的同时,发现尾
舵机
也跟着变幻行程,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舵机坏了?我是套装GL450C,用的舵机是辉盛9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插上机了和控的电源后.摆动机子尾鸵动吗?
如果是的话是正常的.
这是鸵螺仪给尾鸵的信号.
当机子在飞行时遇侧风.机子方向改变.鸵螺仪会自动修正方向就是这个原理.
你摆动机子.其实就是改变了机子的方向!

楼主:
哦,哪就对了,以前没试过这样摆动,谢谢流川枫兄的回复。

网友B:
有这种情况表示陀螺的锁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