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双向带刹车电调可以用到船上吗?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听说车用的双向带刹车电调不能用到船模上,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呢?

网友:
做好防水和散热就行

楼主:
请问楼上的!如何做防水和散热啊?

网友:
车用的输入电压低,LZ小心点.

网友A:
容易掉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易掉浆~

请问为什么会容易掉浆啊?船用的电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就是啊,解释一下为什么掉桨啊

网友:
是怎样的~!!~!

网友B:
车用的电压一般是7.2/7.4V为主,船用的一般都4S以上的,很多车用电调不支持高电压

楼主什么车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用的电压一般是7.2/7.4V为主,船用的一般都4S以上的,很多车用电调不支持高电压

楼主什么车用电调?

是好盈最新出的60A车用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