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9254抖动问题。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401+9254。
打舵的时候,9254是一卡一卡的抖动。但是尾舵拉杆和尾轴没有任何卡置,很顺滑。
但是打舵的时候
舵机
不是很顺滑的移动,是一抖一抖的移动。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9254数码舵机动作很快0。6MS 有吱吱声和拌动
但是打舵的时候 比如说左右满舵应该是很快就打过来了 楼主的情况似乎是舵机电路原因??

网友B:
我的9254舵机开机的时候吱吱的叫 是不是坏了啊 ?

网友C:
1、楼主用的什么控?
2、可能接收受干扰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经验。
可能是GY有干扰。不是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