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2008-01-06):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网友:
这个极曲线没有对迎角进行描述,它只是说阻力系数变化(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的时候,升力系数基本稳定。
要知道迎角与升力系数、阻力系数的关系,需要另一种极曲线:Cl(alpha)和Cd(alpha)。

网友:
我帮你画出来了(这什么烂翼型!Xfoil差点没把我的机搞死!)

横坐标(alpha)是迎角,纵坐标分别是升力系数(Cl)和阻力系数(Cd)。
可以看到,Eppler 379的升力曲线簇在迎角9度达到最大值后下跌,表明其在9度时失速。但是,这种翼型在失速后的升力并没有下跌太多,甚至可以恢复到失速前的水平,这就是说这种翼型的失速特性非常良好。
但是,在阻力的一边,可以看到阻力曲线簇斜率非常大,就是说阻力系数随迎角增大而急剧上升,说明这种翼型是一种低速翼型。

网友:
补充说明,通过迎角极曲线图可以解释LZ的Cl-Cd极曲线图,就是由于阻力系数随迎角的增加急剧上升,而升力系数随迎角增加上升得较为缓和,所以阻力系数有较大变化的时候,升力系数都能保持平稳。

楼主:
悄悄问一下, 极曲线:Cl(alpha)和Cd(alpha)。

这个图, 要如何操作, 才能算出来? 我在 Profili 2.15b 里面,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问一下, 极曲线:Cl(alpha)和Cd(alpha)。

这个图, 要如何操作, 才能算出来? 我在 Profili 2.15b 里面, 找了半天没找到.

这个~~~~~~你看到我的图也应该知道,我用的是V2.18a,V2.15b就真的不知道了。

楼主:
多谢 Edward 的耐心指导.

网友A:
都在说什么火星话,咋都看不懂嗫,这么深奥。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看不懂,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楼主:
Edward 的解答挺通俗易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说什么火星话,咋都看不懂嗫,这么深奥。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看不懂,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我偷偷的和你

网友B:
请问上面这个曲线图, 是不是说明在 雷诺数为 170000 时, 这个 E379 这个翼型, 在不同迎角下, 升力都是基本不变的, 而阻力会随着迎角增大而线性增大?

那么 克拉克-Y 的翼型性能曲线, 为什么会是那样一个形状呢? 如何知道迎角与曲线的关系?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面这个曲线图, 是不是说明在 雷诺数为 170000 时, 这个 E379 这个翼型, 在不同迎角下, 升力都是基本不变的, 而阻力会随着迎角增大而线性增大?

那么 克拉克-Y 的翼型性能曲线, 为什么会是那样一个形状呢 ...

首先说E379 ,除开Re=50000那条线,你的说法是基本正确的。
然后说到Clarck Y,下面是Clark Y的极曲线:

我们知道,阻力系数与迎角有相关性,但除了迎角a,阻力系数还与翼型的厚度比t、拱度f相关,其表达式形如Cd=F(t,f,G(t,a))(具体公式太长,就不写了)。

以上的极曲线分析只是针对迎角a与Cd的相关性进行,对t、f均没有涉及,但是,对于E379和Clark Y,最大的不同就是t和f,所以这个极曲线并不能完全解释阻两个翼型力系数变化趋势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