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新手装的WING450!希望更多的模友加入WING的队伍!

楼主(2008-01-07):
电调放在鸡身内部,基本是全内置的,已经炸过一回了,损失大桨、尾桨各一副!

这边是动力系统的布线!

这边是信号线,与动力系统尽量分开,避免干扰!

旋翼头特写!

俯视!

正视!

后视,全内置的缺点就是接收与电调的距离太近,可能容易干扰。

老3810对于我来说玩WING足够了~!

最后再来一张!

网友A:
与动力系统尽量分开,避免干扰!。。你电条跟接受那近。。干扰大的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动力系统尽量分开,避免干扰!。。你电条跟接受那近。。干扰大的狠呀!!!

先看看效果吧,为了内置电调嘛!

网友:
要不放在机身下面。。就是电机下面。。那里干扰好些

网友:
我的也是放在电机下面

网友:
3810绝对够用了!

网友:
用蛇管再缠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不过还是建议把电调和接受分开!要不干扰大了炸鸡就划不来了

网友B:
哈哈,真不错,我也是用3810,问一下,感度是不是放在第7通道了,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真不错,我也是用3810,问一下,感度是不是放在第7通道了,AUX2

没错,3810有专用的感度通道及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