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遥控器电池放在遥控器里比拿出来自放电更快有道理么?

楼主(2008-01-07):
我觉得不论留在遥控器里还是拿出来,自放电都应该是一样快吧(指的是机械式开关那种).反正开关一关,电池与遥控器电路就断开了.
那么还有不玩时把电池从遥控器里拿出来的比要么?
期望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把电池从遥控器里拿出来是怕普通电池时间长了烂在里面。ni-h电池不会烂

网友A:
应该没有关系的,我就知道如果长期不用要把电池拿出来,怕电池坏了以后漏液,腐蚀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关系的,我就知道如果长期不用要把电池拿出来,怕电池坏了以后漏液,腐蚀遥控器!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充电的电池了!所以只有充电的时候拿出来充!

网友:
长时间不使用时,见意电池还是拿出来好些。万一电池出什么问题也不会伤到心爱的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