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一堆。

楼主(2008-01-07):
搞了架油直回来,捣腾了几天。发现比想象中的复杂多了,有些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高手们帮帮忙。
1、引擎,主油针、副油针、怠速油针分别是哪个?引擎是的OS37,最长的那个是不是主油针?旁边那个是副油针?化油器另一边小的那个是怠速油针?引擎的调整是取下来调还是在飞机上调呢?怎么样设置油针呢?我原来玩车,知道车模引擎是怎样调整的,但是飞机引擎这样去调那不是很危险,冒着生命危险去调油针。万一怠速很高,那岂不是一打着引擎就~~~~~~
2、关于失控,油直在飞的过程中如果失控了会不会自动将引擎熄火呢?如果不熄火那整个飞机就变成一血滴子了~~~~想起都可怕!
3、关于尾旋翼的调整,尾旋翼的作用是抵消力矩,那在初装机的时候考不考虑尾舵机的舵臂位置呢,也就是尾旋翼的螺距,如果没装好,那启动的时候机身就会打转吗?是由陀螺仪来控制还在启动的时候通过遥控来微调呢?
4、电量显示,接收电是充满了的,开机后电量显示正常。可一使用遥控,电量显示的灯就乱闪是怎么回事?
5、关于油量,在飞的过程中,我怎么知道邮箱是否还有油呢?不可能飞一会就降落看看还有多少油吧?
反正问题还很多~~~估计还要折腾个把月才敢试飞。

网友:
1.直机引擎在安装时只要遵循说明书给出的数据(包括拉杆长度、摇臂半径、油门曲线)就不会出现怠速过高,万一出现启动时怠速过高,要不顾一切的抓紧桨头,立即拔去油管。至于高速的调整,首先把高速油针设定在引擎说明书给出的位置,然后凭飞行感觉边飞边调。

网友:
2.用PCM的接收机可以设置失控熄火

网友:
3.尾螺距一般也不必特别设置,按组装说明书给出的尺寸安装就行,但要注意陀螺仪的感应方向要对

网友:
4.那是正常的

网友:
5.OS37的续航时间20分以内,50、90机的时间12分以内

楼主:
十分感谢。我回去试下先。可惜我的接收是PPM的,换个三和的PCM接收要800~~~~晕死。

网友A:
LZ启动前不要装大桨和尾桨,怠速调好了在装,就是麻烦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启动前不要装大桨和尾桨,怠速调好了在装,就是麻烦点,呵呵

我也是这样想的,把整个旋翼头都先拆掉。按照车模引擎那样把高速低速都调整好再装旋翼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把整个旋翼头都先拆掉。按照车模引擎那样把高速低速都调整好再装旋翼头。

不妥,你这样调出来的高速是无负载情况下的,而且这样调高速,会造成引擎超转速而损伤引擎。

网友:
顶上,很久没见到这样的技术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