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车锥面车不光亮

楼主(2008-01-07):
CJM250的M4死顶在运输过程中,撞坏了尖尖,自己车一下,
可是怎么车也车不光亮。。。

是车刀的原因?还是手动走刀走得不均匀?

主轴转速400. 车出来的台阶很明显,但是摸上去感觉还可以。。。呵呵。。不知道原来的是怎么车出来的。

这个是前一段时间练手车的棒棒,用的是同一把车刀,但是这个是自动走刀的。

呵呵。。。我找到的机夹车刀:都是16X20的,自己锣了一下,变成16X17左右的。

网友A:
我觉得是车刀的原因。给你看看我车的:
用白钢刀,刀磨的锋利一些。我觉得这些合金刀片不太适合小车床。或者我还没有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另外,死顶尖一般都可以用活顶尖代替吧?我的买来一直都没有用过。

网友:
另外检查一下你的小拖板的间隙。
也有可能是你的拖板间隙有点大。

楼主:
小拖板的间隙还真的不好调,也不知道怎么才调得好,调紧了,动都不动不了,调松了,间隙又大。。。

另外还发现在切断的时候,到最后剩下1MM直径的时候,是硬把工件给拉断的。不是切断。而且小拖板也是撬了起来一点。工件拉断后,猛的下来,很吓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车刀的原因。给你看看我车的:
用白钢刀,刀磨的锋利一些。我觉得这些合金刀片不太适合小车床。或者我还没有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另外,死顶尖一般都可以用活顶尖代替吧?我的买来一直都没有用过。

...

车的真漂亮,口水ing...是什么材料?45#钢?
我也是自己磨的刀,但车出来光洁度还是不行,可能是因为刀磨的不好吧,也可能是材料不行,低碳钢,做阳台防盗笼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车刀的原因。给你看看我车的:
用白钢刀,刀磨的锋利一些。我觉得这些合金刀片不太适合小车床。或者我还没有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另外,死顶尖一般都可以用活顶尖代替吧?我的买来一直都没有用过。

...

这个刀轴我还以为买的现成的,车的这样好,够8级车工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的真漂亮,口水ing...是什么材料?45#钢?
我也是自己磨的刀,但车出来光洁度还是不行,可能是因为刀磨的不好吧,也可能是材料不行,低碳钢,做阳台防盗笼的那种

材料是热处理后的光轴。里面还行,不是很硬。外面用小车床车的时候很难,有颤纹。

主要是刀。有时候磨刀没有感觉了,或者着急了,车出来的东西跟搓出来的似的。

网友:
转速400,低了些,上高速精车,一定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刀轴我还以为买的现成的,车的这样好,够8级车工水平.

 锥度部分用牙膏抛光了一下,觉得效果不明显。夹持铣刀那一截没抛光,看着上下感觉一样,但摸起来锥度部分平滑一些。

平时车东西没这么细心的。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所以仔细了一点。
觉得我的小车床调整好了刀磨好了干钢没啥问题,就是通孔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白钢比合金锋利,车工好不好,就看刀磨的好不好,我磨的钻头天下第一,工件上有刀痕,有时是震动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可能车床的震动也大了点。。。桌子上就一个木板,中间是空的,没有横梁。。。
磨刀啊。。看来是要下点功夫才行了。。。

网友:
震动会影响车削时的光亮程度么??我也是车不亮,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转速高点会稍微好些,要么是刀,要么是间隙,我感觉是这两点

网友:
我说的震动是指工件和车刀之间的震动,不是车床整体震动。工件不亮,我有个土办法,就是用1000号以上的沙纸打一下,能达到镜面的亮度,但工件会有倒角。

网友C:
要车得光亮,有如下办法:
1.刀不要太硬,用白钢刀好些,但高速要加冷却液.
2.刀不要太尖,磨小圆弧刀尖.
3.副偏角磨出修光刃

网友:
锋利的刀尖+不低于1K转的速度+慢速进给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车得光亮,有如下办法:
1.刀不要太硬,用白钢刀好些,但高速要加冷却液.
2.刀不要太尖,磨小圆弧刀尖.
3.副偏角磨出修光刃

刀要有圆弧和 修光刃口。
找个机加工点,找车工要把不要的车刀,多琢磨就会拉。当然磨的不比专业车工,不过自己用也很爽歪歪了。
大进给量切削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车得光亮,有如下办法:
1.刀不要太硬,用白钢刀好些,但高速要加冷却液.
2.刀不要太尖,磨小圆弧刀尖.
3.副偏角磨出修光刃

总之是要有轻微的挤压作用,就光亮了.

网友:
三分工艺 七分刀具

三分磨刀 七分鐾刀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学现卖,不知对否:切断刀的后角太小,切断工件的直径越小切断刀的后角就要越大,切到最后快断时由于工件的直径已很小,需要减小进给量,否则就会将工件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