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两个高频头让我很是吃惊!

楼主(2008-01-07):
事情来由,我的MULTIPLEX  profi 4000 是欧版(看我的另一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2578&extra=page%3D1),用的35MHZ频段,由于我手边的接收机都是72频段的,因此想换个高频头试试,原厂的72频段不易买到我就想用手边一个多余的JR高频头做实验(应该都差不多无非就是2个供电1个PPM1个天线头,如有知道针脚定义的高手万请告知!!!),于是为了查清针脚定义拆开两个高频头查看电路板,结果让我很是吃惊!看图!

左边是JR右边是MULTIPLEX,JR高频头用的是单面覆铜板,元件焊接参差不齐东倒西歪,连接天线的电感为空心线圈未用塑料件及蜡封固,有飞线,功率管采用铝片单面散热。对比德国MULTIPLEX高频头用的是双面覆铜板,两面都喷涂深色保护漆,元件排列整齐焊接工整,连接天线的电感为塑料壳密封的固定电感,功率管采用U型纯铜片进行双面散热。

再来看反面,JR高频头的覆铜板全部被焊锡涂满,这是一般个人自制高频电路的普遍做法,MULTIPLEX的覆铜板上加了一块金属屏蔽板与地线相连,挪开金属屏蔽板可见涂覆了保护漆的另一面及工整的焊点!

这两个高频头都是同一时期设计的产品,为何差距如此之大?这难道就是很多人推崇的JR?这就是MADE IN JAPAN 的JR高频头?难道我的是工程样品或者是假货?给我的感觉就是手工作坊里出来的东西!请大家来说说?另外我没有FUTABA的高频头无法做对比!

网友:
呵呵

其实PCB上全部敷锡有他的考虑,并非工艺或者做工问题。PCM10X的高频头也是全部敷锡的。

网友:
一个是本土版,一个是出口欧洲版!不过看起来欧洲版的排列是比较整齐!但是复杂的工艺应该也会增加重量的吧?!

网友:
贱人牌的就这样了,以前看过别人的。

网友:
错了
jr那个是80年代的线路板制作技术,你这个高频头太老了,那个年代的技术就是这样的,做工就是这样的。不幸你找个那个年代的国产电器拆开看看,那不是要吓死你
现在出的jr高频头 你应该拿一个来对比对

网友:
這裡有個40Mhz變頻的,不知道能否比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218

网友:
从80年代的10X(老的版本)到2000年的3810,都是这样的高频头,当时的工艺就是这样。不要以为高频头有多深奥,要求有多高,这种工艺已经能保证其性能了,做为厂家来讲,没有必要提高成本。但今天的电子技术不一样了,再要生产这种高频头,人工费用反倒高了。贴片件的元器件成本、生产(贴片是机器贴)成本要低的多,可靠性都比分立的强很多。再者,都20多年了,产品也该升级换代了。但不要指望新品不断,日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生产成本低,可他们的开发费用却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解释,我真的为国内厂家悲哀,为什么日本鬼子的东西再差,都有人为它诡辩?而国产的有点毛病就会被斥为:国产就这样,质量差.

真正的为中国悲哀!!!为中国人悲哀!!!

网友:
貌似国产的有一根飞线就是设计缺陷,日产的有一根飞线就是设计成熟后的产品。。。。。。
国产的失控一定是控的问题,日产的失控先问下人有没问题。。。。

网友:
正方和反方都戴有色眼镜,这个帖最后结局就是口水帖,吵架帖,封帖……

网友:
如果是国产高频头肯定又会有人在抓住“做工”这个字眼在指指点点的了

网友:
讨论技术问题不要附带感情色彩啊,呵呵!

网友:
有多少人就是顶不住口水,放弃国产实业,改当洋买办了!

网友:
国外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总有一些个国人去为它辩解,就像在休闲区有个帖子说一个车主的一辆奔驰车头撞瘪了,8个气囊一个都没起来。可我们的某些人就会跳出来说,那是因为车撞的还没到那程度,还有人说要是中国车人早就死了,都在为车辩解,却没人出来同情车主的。这就是TMD某些人,一直习惯弯腰低头走路的人,你让他挺起胸膛抬头走路他也会不习惯。

网友:
如果是早期产品,这样做工还是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的产品的,还是这样的做工和元器件那就实在没意思了

高频头又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楼主:
我开这个贴并不是想引来诸如国产进口之类的争论,这里比较的同样是进口,只是一个是日货一个是平常不易见到的纯种欧版(ROBE 和Graupner 只能算日货)。同样是一二十年前的产品(这样才有比较,现在的电子产品都是贴片元件机器波峰焊,就算是国产的也和进口看不出什么差别),为什么对待产品的态度如此不同?

网友B:
因为一个高频头,又扯到爱国问题上了,哦,买疙瘩. 国人什摸时候别这摸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个高频头,又扯到爱国问题上了,哦,买疙瘩. 国人什摸时候别这摸虚呀

没事还是提一下吧,一直不提有些人会忘了历史,到时候会抱着小日本喊兄弟!就像有时候要提醒一下小日本:鱼岛是中国的。

网友:
说真的,楼主明摆着两个国外产品啊,怎么会引来国产的争论呢?有时真怀疑那帮人是不是托。
(本人立场:只支持性价比高的,英雄莫问出处!)

网友:
贴片元件也有不爽之处;
高档的电路板一般都会设计成带可调整元件的,比如无芯高频线圈和某些电容电阻,在测试时可以调整参数,而采用贴片的不好调整,不行就只有焊下来;

要求稳定性的电路在出板子时都要经过严格测试,必然会调整;

到火腿论坛去看看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