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6

楼主(2008-01-07):
请教下
我的TS46
发动机
怎么拆啊。
我只把上缸盖和后盖拆下来了
活塞和缸筒怎么拆啊?
详细点

网友A:
缸套是个铜的圆套拿了缸头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圈铜边缘时和缸套相连的轻轻的转动一下看看能动的话就把它拔出来!拔出缸套拿活塞不说你也会拿了!呵呵我是这样拆的,有不同或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B(2008-03-20):
能装上去的肯定有办法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