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能有多点介绍如何修复炸机的贴!!!

楼主(2008-01-07):
最好能有多点介绍如何修复炸机的贴

网友:
炸了就粘,粘不了就重做零件。

网友A:
用胶水把碎片都粘起来,和粘件史前陶器一样。用这个胶水最强,5分钟就干,硬得像石头,类似环氧树脂,台湾的。

网友:
看看这个贴子!炸机与修复的全有....   还有漂亮的女机修师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610&extra=page%3D1

网友:
小伤可用热溶胶,比如上面有显示,但大伤,比如有时一架泡沫飞机摔粉碎,一地的碎片,就得用胶水了,否则热溶胶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把碎片都粘起来,和粘件史前陶器一样。用这个胶水最强,5分钟就干,硬得像石头,类似环氧树脂,台湾的。

请问那有卖,多小米一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