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闹不懂G3.5的3D模式,有经验者来支招

楼主(2008-01-07):
2个问题
一: 直升机起飞时 推油门 会原地自转几圈后才能打舵稳住,然后飞到空中就没事儿了,这怎么回事???
二:直升机 在空中翻过来倒飞悬停时,怎么翻过来后,就好像没有开3D 模式一样,油门推到最低下,飞机就没动力了,然后就掉下来,是不是有个键盘上控制的3D开关呢?
还望 高手指教!

网友A:
1.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一直这么飞着.
2.我的就不会啊.我的什么都没设置就是3D模式的.

网友B:
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你要选3d电直才可以的。。。翻过来后油门推向下时螺距就有反应了。。你一定选的不是3d电直。。。

楼主:
不会吧, 我选 的就是 3D 直升机 ,我选了很多飞机 都是 不行啊

网友C:
G3.5里要设置 3-pos switch 通道才行
0 位置 normal 模式
50%位置 hold 模式
100%位置 3D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