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小电直慢慢右转问题!

楼主(2008-01-07):
四通小电直,独立设备,0704陀螺仪,起飞后,自动慢慢右转,要一直打一些左方向舵才能稳住方向,方向微调已调到最左边了。如何解决啊?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不会是尾电机老化了吧。。以前玩4#机时也有这种问题。最后在网上买了十个尾电机换上后问题解决

楼主:
如果是尾电老化,飞机应向左转吧?现在的现像是尾电机吹的风太大了,所以飞机右转,如果老化了,吹出的风应变小吧?

网友A:
调一下中立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中立点就可以了.

在0704上面只有一个调感度的旋钮,没有调中立的钮啊?如何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0704上面只有一个调感度的旋钮,没有调中立的钮啊?如何调?

你是什么飞机呀?是尾变距的吗?怎么又是四通机?请详细讲一下飞机情况.

网友B:
调混控上的微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ESKY的四通电直去掉了四合一,换上了独立的接收、混控和0704陀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混控上的微调

??
我的混控是雷鸟的混控板,没发现上面有可调的东西?

网友D:
你是用esky 004的机身??不是雷鸟的??用的是雷鸟混控对吗?电池是用的锂电吗?说来听听有些什么东东。。具体点。。我也想改装太小电直玩。。因为我还有一些以前华科尔四号机的配件。正好也可以用上。。呵呵

网友E:
调螺旋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螺旋仪呀

具体说说如何调啊?陀螺仪是0704。我发现只能调感度,不能调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esky 004的机身??不是雷鸟的??用的是雷鸟混控对吗?电池是用的锂电吗?说来听听有些什么东东。。具体点。。我也想改装太小电直玩。。因为我还有一些以前华科尔四号机的配件。正好也可以用上。。呵呵

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机身是ESKY的四通机身,混控板是雷鸟的,陀螺是ESKY的0704,电池是自组的镍氢和小锂电。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说过了啊!机身是ESKY的四通机身,混控板是雷鸟的,陀螺是ESKY的0704,电池是自组的镍氢和小锂电。哈哈!

不错不错。我也去买台空机全新的才150元。。再买个雷鸟的混控。你的0704是在那里买的多少钱?我看到还有一种是Esky 0704A锁尾双感度超小型陀螺仪要贵上一倍的价钱。。不知道这两种是不是都可以用在这机上面?朋友能不能拍张你那机的照片我参考一下啦。。

网友:
0704a,用过的人都后悔,与0704效果差不多,价格贵了1倍

网友:
你买的混控是雷鸟的,要配pg-03陀螺,带中立和感度的。配0704没法调。

网友B:
控上微调不行的话,换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上微调不行的话,换设备吧

朋友。。问一下0407a与gy400呢?那个好点?我看这两个价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看我实验中的小电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