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遥控器通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7):
各位高手、大侠!
遥控器
德通道和动作有什么关系?
例如四通道,可以执行几个动作?
一个通道是不是可以控制接收器正反两个动作?
谢谢赐教!!

网友A:
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一个舵机,也可以说是一个动作,拿4VF来说,四个通道,分别来控制油门,左右平衡,升降,方向转弯,而且模型的遥控器都是比例的,就是说你的遥控器的摇杆推多少幅度,那么飞机的舵面就动多大的幅度,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一开始也是不懂,但是很快就明白了,
最后给你个建议,买遥控器千万别买4通道的,不够用啊,我一开始买的4通道的决心只玩固定翼就足够了,但是现在看来也只能玩固定翼了,别的没的玩,遥控器不行啊,建议最低买6通道以上的,一次到位,要不然会很苦恼的,换控还舍不得,不换还不够用

网友B:
LS完全正确~

楼主:
谢谢!我打算作坦克!
谢谢!我打算作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