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1:6坦克用汽油发动机型号!谢谢!

楼主(2008-01-07):
请高手推荐1:6坦克用汽油发动机型号!谢谢!

网友A:
通用的,没有什么1:6和1:8区别的

买汽车用的就可以,船用和飞机用要改装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没有什么1:6和1:8区别的

买汽车用的就可以,船用和飞机用要改装一下的,

网友(2008-10-11):
可以试试用通用发动机4马力水平轴的应该可以了电启动的价格在7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