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8 通道 PPM to USB 接口, 支持 USB摇杆 和 Reflex(2010.7.2增加phoneix rc支持)

楼主(2008-01-07):
AVR单片机 Atmega8 做的,支持8通道的USB摇杆功能,电路很简单,只要单片机写入程序就可以了,下面是原始资料下 载地址:

http://www.obdev.at/ftp/pub/Products/avrusb/rcu_20060811.zip

资料里面包含电路和源代码,源代码编译器为IAR AVR,源代码在编译时可以选择输入信号为“8通道PPM输入”或“8通道ADC输入”,输出可以选择8轴USB摇杆、8轴8按键的USB摇杆、Reflex的USB接口的程序。注意,只能在编译时选择其中的一种生成代码,并不能同时支持所有。

编译选择通过修改文件 options.h ,下面几行即选择输入信号为PPM,输出为 Reflex RC USB接口 :

// Input interfaces (select one)
#define IN_PPM              0       // standard RC PPM decoder
#define IN_PPM_ADV          1       // advanced RC PPM decoder
#define IN_ADC              0       // internal ADC interface

// Output interfaces (select one)
#define OUT_JOYSTICK        0       // standard USB HID-compatible game controller (joystick)
#define OUT_JOYSTICK_BTN    0       // standard USB HID-compatible game controller (joystick)  with buttons
#define OUT_REFLEX          1       // Reflex RC USB device

下面几行定义USB接口的引脚:

#define USB_CFG_IOPORTNAME          D
#define USB_CFG_DMINUS_BIT          0
#define USB_CFG_DPLUS_BIT           1

Reflex 接口由 out_reflex.c 和 out_reflex.h这两个文件支持的,但是里面的代码不全,文件里的描述如下:

//=============================================================================
// Reflex RC USB device.
//
// PLEASE DO NOT ASK FOR REFLEX INTERFACE SOURCE OR BINARY CODE!
// This code will NEVER be released due to copyright issues.
// Support the author of Reflex - buy the original product.
//
// This module is left here as a sample how to replace
// the output interface using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
// $Id: out_reflex.c,v 1.3.2.4 2006/08/10 13:20:51 SOY Exp $
//=============================================================================

所以如果选择Reflex 进行编译时不能通过的,不过我根据本论坛“荒野村夫”公布的“Carolbox 模拟器V3.1的电路图和PCB”里面的程序已经

完成了这部分功能。

... ...

上面的资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无从下手。

简单点来说,下面是我修改的电路图和代码,主要是修改了USB接口的管脚。

代码有两个:
rcu_joystick.a90 为标准USB摇杆,可以支持G2、G3、AeroFly等能支持摇杆的软件。
rcu_reflex.a90 为 reflex 的USB接口,支持 reflex。

注意:下面的电路和代码是对应的,和原始的电路和代码接口不同!!!

程序:
http://www.5irc.com/upload/2008/20080107223638172.zip

电路图:

PCB图:
用万能板按图焊接就行了,非常简单,找一个坏的USB鼠标把插头带线焊在这个板子上就可以了:

编程软件下 载地址: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ponyprog/PonyProg_V207c.zip

编程器电路图,用一个并口插头来做,只要把下面这5根线接到电路板上单片机对应的引脚,然后插入并口,再那电路板插入USB接口用来供电:

如有不明白我会再说明.

这样你就可以玩大部分的 RC Sim 软件了,成本只要10元钱!!!

2010.7.2增加内容:
增加Phoneix RC的支持,只能支持破解版。Phoneix RC 软件可以在下面地址下 载,已测试(2.5v正式版:2010-04-03)这个版本没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467&extra=page%3D2

支持 Phoenix RC 破解版。

标准游戏杆,G2、G3、AeroFly等能支持摇杆的软件。

支持 reflex。

网友:
比较高深

网友:
支持LZ无私精神~虽然不懂-_-!

网友:
好东西啊!什么时候上啊!

网友:
???里面的东西好多啊,说明还是E文的,具体怎么操作啊,电路看见了,把什么东西写到片子里?

网友:
楼主能不能做一批板子,方便大家,毕竟单个做成本还是高,还不方便调试

最好做上编程序引脚,方便重刷程序

网友A:
D1 D2 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 是什么啊

稳压二极管 3.3V~3.9V都可以.

如果把USB输出的5V串两个1N4148或1N4007,这样单片机供电就变成了3.6V左右,那么D1和D2就可以不要.
R1,R2,C3,C5都可以不要,Q1也可以不要,R4过来直接到单片机,但是R5最好换成一个5.1V稳压管.或改为20K电阻.

网友:
哇塞,好高深,不过有机会一定尝试做,觉得很有意思,能有个支持凤凰的就更好了

网友B:
改一下 VID 和 PID, 同时改一下MFg DSCR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吗?最终资料均会共享,造福魔友.
qq:16781492

网友B:
装个usbfilter.sys 就什么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usbfilter.sys 就什么都有了

如果我手上有狗是可以捕捉到所有的描述符,但是我没有啊.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 VID 和 PID, 同时改一下MFg DSCR 就可以了

没那么简单,还有一个小小得加密校验,一直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简单,还有一个小小得加密校验,一直没搞定。。。

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没有Phoenix的狗,让别人帮我捕捉了些数据,现在可以当游戏控制器用,没问题。Phoenix也可以进入,但是操纵乱跳,看来数据格式是有另外的定义,而且过一会就会提示连接狗,看来是有校验。 icefire 可以交流一下吗?

另外在Phoenix里虽然不能用,不过有两个通道还是有正常反应的,问题是反映很慢滞后很多时间,不知道是游戏的问题还是狗的问题。

网友:
如果只改vid,pid,用通用的程序,所有通道都正常,但只可以用30秒左右,1.3版本。1.4以后版本时间更短。
完全按照phoenix 的接口来做,反而数据乱跳。。。
而且,被phoenix认做是2个控制器,莫明其妙。。。

除了数据接口以外,还有1个加密通道,就是那个小校验。。。猜不出来。。
试着分析phoenix代码,遇到一些浮点指令,没搞明白。

在这里感谢 火警119 同志帮我采集数据,可惜仍然没能分析透。

网友:
004DB08E   .  6A 00         push    0                                ; /pOverlapped = NULL
004DB090   .  8996 E8000000 mov     dword ptr [esi+E8], edx          ; |
004DB096   .  8B56 2C       mov     edx, dword ptr [esi+2C]          ; |
004DB099   .  898E F0000000 mov     dword ptr [esi+F0], ecx          ; |
004DB09F   .  8D4C24 14     lea     ecx, dword ptr [esp+14]          ; |
004DB0A3   .  51            push    ecx                              ; |pBytesRead
004DB0A4   .  8986 EC000000 mov     dword ptr [esi+EC], eax          ; |
004DB0AA   .  8B46 30       mov     eax, dword ptr [esi+30]          ; |
004DB0AD   .  8996 F4000000 mov     dword ptr [esi+F4], edx          ; |
004DB0B3   .  6A 09         push    9                                ; |BytesToRead = 9
004DB0B5   .  8D5424 24     lea     edx, dword ptr [esp+24]          ; |
004DB0B9   .  8986 F8000000 mov     dword ptr [esi+F8], eax          ; |
004DB0BF   .  8B86 000E0000 mov     eax, dword ptr [esi+E00]         ; |
004DB0C5   .  52            push    edx                              ; |Buffer
004DB0C6   .  50            push    eax                              ; |hFile
004DB0C7   .  FF15 D0805400 call    dword ptr [<&KERNEL32.ReadFile>] ; \ReadFile
004DB0CD   .  8B7C24 10     mov     edi, dword ptr [esp+10]
004DB0D1   .  83FF 01       cmp     edi, 1
004DB0D4   .  0F86 3E020000 jbe     004DB318
004DB0DA   .  BA 01000000   mov     edx, 1
004DB0DF   .  33C0          xor     eax, eax
004DB0E1   .  3BFA          cmp     edi, edx
004DB0E3   .  76 3B         jbe     short 004DB120
004DB0E5   >  83F8 07       cmp     eax, 7
004DB0E8   .  8A4C14 18     mov     cl, byte ptr [esp+edx+18]
004DB0EC   .  75 25         jnz     short 004DB113
004DB0EE   .  8AC1          mov     al, cl
004DB0F0   .  D0E8          shr     al, 1
004DB0F2   .  D0E0          shl     al, 1
004DB0F4   .  F6C1 01       test    cl, 1
004DB0F7   .  75 0D         jnz     short 004DB106
004DB0F9   .  8886 7F090000 mov     byte ptr [esi+97F], al
004DB0FF   .  B8 09000000   mov     eax, 9
004DB104   .  EB 15         jmp     short 004DB11B
004DB106   >  8886 80090000 mov     byte ptr [esi+980], al
004DB10C   .  B8 09000000   mov     eax, 9
004DB111   .  EB 08         jmp     short 004DB11B
004DB113   >  888C30 780900>mov     byte ptr [eax+esi+978], cl
004DB11A   .  40            inc     eax
004DB11B   >  42            inc     edx
004DB11C   .  3BD7          cmp     edx, edi
004DB11E   .^ 72 C5         jb      short 004DB0E5
004DB120   >  8A96 44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4]
004DB126   .  33C9          xor     ecx, ecx
004DB128   .  33C0          xor     eax, eax
004DB12A   .  84D2          test    dl, dl
004DB12C   .  75 11         jnz     short 004DB13F
004DB12E   .  0FB696 78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8]
004DB135   .  8956 0C       mov     dword ptr [esi+C], edx
004DB138   .  B9 01000000   mov     ecx, 1
004DB13D   .  EB 12         jmp     short 004DB151
004DB13F   >  0FB686 780900>movzx   eax, byte ptr [esi+978]
004DB146   .  8986 50090000 mov     dword ptr [esi+950], eax
004DB14C   .  B8 01000000   mov     eax, 1
004DB151   >  8A96 45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5]
004DB15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59   .  0FB696 79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9]
004DB160   .  75 07         jnz     short 004DB169
004DB16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166   .  41            inc     ecx
004DB167   .  EB 08         jmp     short 004DB171
004DB16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170   .  40            inc     eax
004DB171   >  8A96 46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6]
004DB17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79   .  0FB696 7A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A]
004DB180   .  75 07         jnz     short 004DB189
004DB18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186   .  41            inc     ecx
004DB187   .  EB 08         jmp     short 004DB191
004DB18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190   .  40            inc     eax
004DB191   >  8A96 47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7]
004DB19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99   .  0FB696 7B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B]
004DB1A0   .  75 07         jnz     short 004DB1A9
004DB1A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1A6   .  41            inc     ecx
004DB1A7   .  EB 08         jmp     short 004DB1B1
004DB1A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1B0   .  40            inc     eax
004DB1B1   >  8A96 48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8]
004DB1B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B9   .  0FB696 7C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C]
004DB1C0   .  75 07         jnz     short 004DB1C9
004DB1C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1C6   .  41            inc     ecx
004DB1C7   .  EB 08         jmp     short 004DB1D1
004DB1C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1D0   .  40            inc     eax
004DB1D1   >  8A96 49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9]
004DB1D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D9   .  0FB696 7D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D]
004DB1E0   .  75 07         jnz     short 004DB1E9
004DB1E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1E6   .  41            inc     ecx
004DB1E7   .  EB 08         jmp     short 004DB1F1
004DB1E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1F0   .  40            inc     eax
004DB1F1   >  8A96 4A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A]
004DB1F7   .  84D2          test    dl, dl
004DB1F9   .  0FB696 7E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E]
004DB200   .  75 07         jnz     short 004DB209
004DB20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206   .  41            inc     ecx
004DB207   .  EB 08         jmp     short 004DB211
004DB20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210   .  40            inc     eax
004DB211   >  8A96 4B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B]
004DB217   .  84D2          test    dl, dl
004DB219   .  0FB696 7F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7F]
004DB220   .  75 07         jnz     short 004DB229
004DB22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226   .  41            inc     ecx
004DB227   .  EB 08         jmp     short 004DB231
004DB22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230   .  40            inc     eax
004DB231   >  8A96 4C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C]
004DB237   .  84D2          test    dl, dl
004DB239   .  0FB696 800900>movzx   edx, byte ptr [esi+980]
004DB240   .  75 07         jnz     short 004DB249
004DB242   .  895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dx
004DB246   .  41            inc     ecx
004DB247   .  EB 08         jmp     short 004DB251
004DB249   >  8994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dx
004DB250   .  40            inc     eax
004DB251   >  8A96 4D090000 mov     dl, byte ptr [esi+94D]
004DB257   .  84D2          test    dl, dl
004DB259   .  75 0D         jnz     short 004DB268
004DB25B   .  0FB686 810900>movzx   eax, byte ptr [esi+981]
004DB262   .  89448E 0C     mov     dword ptr [esi+ecx*4+C], eax
004DB266   .  EB 0E         jmp     short 004DB276
004DB268   >  0FB68E 810900>movzx   ecx, byte ptr [esi+981]
004DB26F   .  898C86 500900>mov     dword ptr [esi+eax*4+950], ecx
004DB276   >  33FF          xor     edi, edi
004DB278   .  8D46 34       lea     eax, dword ptr [esi+34]
004DB27B   .  8D9E FC000000 lea     ebx, dword ptr [esi+FC]
004DB281   >  DB40 D8       fild    dword ptr [eax-28]
004DB284   .  33D2          xor     edx, edx
004DB286   .  D958 28       fstp    dword ptr [eax+28]
004DB289   .  8B8E 180D0000 mov     ecx, dword ptr [esi+D18]
004DB28F   .  49            dec     ecx
004DB290   .  85C9          test    ecx, ecx
004DB292   .  7E 20         jle     short 004DB2B4
004DB294   .  8BCB          mov     ecx, ebx
004DB296   .  EB 08         jmp     short 004DB2A0
004DB298   .  8DA424 000000>lea     esp, dword ptr [esp]
004DB29F   .  90            nop

网友:
004DB2A0   >  8B69 04       mov     ebp, dword ptr [ecx+4]
004DB2A3   .  8929          mov     dword ptr [ecx], ebp
004DB2A5   .  8BAE 180D0000 mov     ebp, dword ptr [esi+D18]
004DB2AB   .  42            inc     edx
004DB2AC   .  83C1 04       add     ecx, 4
004DB2AF   .  4D            dec     ebp
004DB2B0   .  3BD5          cmp     edx, ebp
004DB2B2   .^ 7C EC         jl      short 004DB2A0
004DB2B4   >  8B96 180D0000 mov     edx, dword ptr [esi+D18]
004DB2BA   .  8B48 D8       mov     ecx, dword ptr [eax-28]
004DB2BD   .  03D7          add     edx, edi
004DB2BF   .  898C96 F80000>mov     dword ptr [esi+edx*4+F8], ecx
004DB2C6   .  C700 00000000 mov     dword ptr [eax], 0
004DB2CC   .  8B96 180D0000 mov     edx, dword ptr [esi+D18]
004DB2D2   .  33C9          xor     ecx, ecx
004DB2D4   .  85D2          test    edx, edx
004DB2D6   .  7E 1C         jle     short 004DB2F4
004DB2D8   .  8BD3          mov     edx, ebx
004DB2DA   .  8D9B 00000000 lea     ebx, dword ptr [ebx]
004DB2E0   >  DB02          fild    dword ptr [edx]
004DB2E2   .  41            inc     ecx
004DB2E3   .  83C2 04       add     edx, 4
004DB2E6   .  D800          fadd    dword ptr [eax]
004DB2E8   .  D918          fstp    dword ptr [eax]
004DB2EA   .  8BAE 180D0000 mov     ebp, dword ptr [esi+D18]
004DB2F0   .  3BCD          cmp     ecx, ebp
004DB2F2   .^ 7C EC         jl      short 004DB2E0
004DB2F4   >  DB86 180D0000 fild    dword ptr [esi+D18]
004DB2FA   .  83C7 32       add     edi, 32
004DB2FD   .  83C0 04       add     eax, 4
004DB300   .  81C3 C8000000 add     ebx, 0C8
004DB306   .  81FF F4010000 cmp     edi, 1F4
004DB30C   .  D878 FC       fdivr   dword ptr [eax-4]
004DB30F   .  D958 FC       fstp    dword ptr [eax-4]
004DB312   .^ 0F8C 69FFFFFF jl      004DB281
004DB318   >  8B4C24 24     mov     ecx, dword ptr [esp+24]
004DB31C   .  334C24 28     xor     ecx, dword ptr [esp+28]
004DB320   .  5F            pop     edi
004DB321   .  5E            pop     esi
004DB322   .  5D            pop     ebp
004DB323   .  5B            pop     ebx
004DB324   .  83C4 18       add     esp, 18
004DB327   .  E9 A4C20400   jmp     005275D0
004DB32C      90            nop
004DB32D      90            nop
004DB32E      90            nop
004DB32F      90            nop
004DB330   .  56            push    esi
004DB331   .  8BF1          mov     esi, ecx
004DB333   .  E8 68F9FFFF   call    004DACA0
004DB338   .  F64424 08 01  test    byte ptr [esp+8], 1
004DB33D   .  74 09         je      short 004DB348
004DB33F   .  56            push    esi
004DB340   .  E8 C8C80400   call    00527C0D
004DB345   .  83C4 04       add     esp, 4
004DB348   >  8BC6          mov     eax, esi
004DB34A   .  5E            pop     esi
004DB34B   .  C2 0400       retn    4
004DB34E      90            nop
004DB34F      90            nop
004DB350   .  56            push    esi
004DB351   .  8BF1          mov     esi, ecx
004DB353   .  E8 78F9FFFF   call    004DACD0
004DB358   .  F64424 08 01  test    byte ptr [esp+8], 1
004DB35D   .  74 09         je      short 004DB368
004DB35F   .  56            push    esi
004DB360   .  E8 A8C80400   call    00527C0D
004DB365   .  83C4 04       add     esp, 4
004DB368   >  8BC6          mov     eax, esi
004DB36A   .  5E            pop     esi
004DB36B   .  C2 0400       retn    4
004DB36E      90            nop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Phoenix的数据格式很简单,没有加密,可以控制7个通道了,不过只能玩1分钟。
因为第二个字节数据是加密的,看了半天,有点复杂。一时半会是不容易搞定了。

楼主:
找到了一个可以玩Phoenix的方法了!

只要把游戏杆设备的VID和PID改了Phoenix就可以识别了,但是只能用一分钟(1.03.c版本),必须要重新插上才能继续。不过无意中发现了只要USB总线上有设备插入或拔下来(比如拔下鼠标)这个时间就会重新计时,所以现在就再做一个电路,插在USB口上,定时自动断开和自动连接USB。这个设备没有别的什么用,仅仅是使电脑能定时检测到USB设备的连接或断开,这样Phoenix就可以连续的运行了。

缺点是要在做一个USB电路,而且每次连接和断开的时候电脑都会“叮咚”一声,不过声音可以在控制面板里关掉。终于凭自己的努力玩上了Phonex,G3已经很优秀了,Phoenx在一些方面确实比G3感觉要好不少,所以玩上Phoenix这些代价还是值得的。

哪位对Win32ASM比较了解的,能否帮忙把软件的这个地方给破解了,如有人愿意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B:
那个字节可能是整个数据包的校验, 和任功能性数据都不相关联

这个加密方法很多人都搞出来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没有时间研究

其实不必在设备自身做,只要做一个filter driver 就可以了,设备只要做个通用的USB HID设备,所有vid pid descript 都通过软件模拟,另外还可以做任何通道映射,设备固定返回 8个 通道,对系统界面报告为 8-aix 4 button,用软件设置任意映射及映射规则

我以前做过一个力反馈游戏杆驱动,里面用到filter driver就有通道任意映射功能,如果楼主有空做一个通用全通道的硬件,我可以来做filter driver 完成 模拟,映射 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字节可能是整个数据包的校验, 和任功能性数据都不相关联

这个加密方法很多人都搞出来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没有时间研究

其实不必在设备自身做,只要做一个filter driver 就可以了,设备只要做个通用 ...

原始的程序就是就是一个8通道通用摇杆。但是凤凰的接口是个组合设备,有2个接口,一个用来传递通道数据,另一个实现加密狗的验证。

网友:
举个例子来说
凤凰发数据给usb                                           usb控制器回
a6 d1 98 74  54 e1 01 7a                             0d
7b 0f 49 cd  f7 ea a2 e4                                24
2c 8e 22 cc  69 2f c6 b8                               2a
dd 55 88 a2  69 e3 4c 7a                             45
45 f7 f1 1c  25 f1 9c 4e                                 23
f2 b9 40 99  1f 21 7d 41                               44
a2 00 a8 68  6c b9 2b f5                              1a

网友:
帮顶。不过单片机可不太好搞

网友:
个烂码又说不对又发了出来,晕列死.............2便

网友:
模拟器的外壳我可以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字节可能是整个数据包的校验, 和任功能性数据都不相关联

这个加密方法很多人都搞出来了,应该不会太难,只是没有时间研究

其实不必在设备自身做,只要做一个filter driver 就可以了,设备只要做个通用 ...

好啊,高手出手了,如果能合作就可以作出一套软件和硬件,硬件支持标准的游戏杆,并且何以通过USB下载固件,软件可以支持任意的通道映射,甚至混控编程,并且可以切换不同的工作放方式支持各种模拟器软件.

请qq联系.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按照原始设计图,和原始固件 joystick.a90 做出来的标准8轴即可作为通用平台。

网友:
报文(report descriptor) 再增加4 button 描述,默认后四轴映射到4button (同时轴也报数据)

网友:
没必要和phoneix的保持兼容。用8轴的一样可以玩。
如果要增加button 势必要减少一轴。 (单一报告)

网友:
不减轴,同时报告,这样软件处理方便,不需要解释hid report和重打包

网友:
不可能,增加报告ID需要占用一个字节。那就7个轴了,如果用2个报告,解释起来更麻烦。

网友:
把hid report descriptor 重编一下就可以了,ROM不差这几个字节吧, 发回报文时把轴数据和键数据直接填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要什么格式,详细描述一下,注意每个报告8各字节

网友:
HID REPORT不一定需要8的整数倍,可以任意长度,只要descriptor 里指定就可以了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USAGE (Joystick)
    COLLECTION (Application)
    USAGE_PAGE (Simulation Controls)
         USAGE (Throttle)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USAGE (Rudder)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USAGE (Pointer)
     COLLECTION (Physical)
          USAGE (X)
          USAGE (Y)
          INPUT (Data,Var,Abs)
       USAGE (Z)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USAGE (Rx)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USAGE (Ry)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USAGE (Rz)
          REPORT_SIZE (8)
          REPORT_COUNT (1)
          INPUT (Data,Var,Abs)
       END_COLLECTION
       USAGE_PAGE (Button)
          USAGE_MINIMUM (Button 1)
          USAGE_MAXIMUM (Button 4)
          LOGICAL_MINIMUM (0)
          LOGICAL_MAXIMUM (1)
          REPORT_SIZE (1)
          REPORT_COUNT (4)
          UNIT_EXPONENT (0)
          UNIT (None)
          INPUT (Data,Var,Abs)
          REPORT_SIZE (4)
          REPORT_COUNT (1)
          INPUT (Cnst,Var,Abs)
END_COLLECTION

网友:
报告长度不是任意字节,对于慢速usb设备,必须小于等于8
如上,你需要实现6轴,4按钮, 最后半个字节是 什么指数? 报告一共7字节.对否?

网友:
不需要LOW SPEED 设备,直接标准1.1FULL SPEED就可以了,D12或CRYPRESS芯片都可以,D+上拉3.3

我查了一下我以前用力反馈方向盘,是22字节的,也只是一个包

网友:
full speed 是usb 2.0 标准,手头没有D12或crypress芯片 。。。

网友B:
FULL speed 是1.1的,HIGH SPEED才是2.0,Interrupt 方式的end point都可64字节一个包的
不一定要我说的芯片

网友D:
确实,usb 2.0 full speed 就是原来的usb 1.1
但我这没有支持full speed的芯片和开发系统。。

楼主:
用专用的USB芯片性能是很好的,而且可以开发出很多的功能。缺点是成本高(也不是很高)、DIY困难,如果是做产品肯定使用这样的方案。
但是AVR-USB的方案很容易DIY,性能也是很稳定的,对于一个游戏杆的设备来说是绰绰有余的,而且AVR M8支持bootloader使得固件升级也很容易,这样的方案有这些特点已经很不错了。
AVR-USB只能支持低速设备,HID报告只有8个字节的限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开发PC端软件来解决。开发出一套驱动程序和控制软件即可:
1.对于8个字节够用的情况,PC端控制软件可以设置游戏杆支持的轴的数量、按键的数量,然后向游戏杆发送自定义请求,游戏杆接收到请求后即可按照设置的方式工作。
2.对于8个字节不够的情况,比如需要8个轴,8个按键,每个轴用一个字节数据,这样就至少需要9个字节,如果每个轴用12位精度的数据那就更不够了,这个时候可以用8个字节其中一个字节作为数据包ID,就可以把数据分多次发出,主机驱动程序在根据数据包还原就可以了。
3.支持标准的USB摇杆功能,但是在启动PC软件后可以对其发送自定义请求,然后发送新的USB描述符和HID描述符,之后设备自动断开,再重新连接,使用新的描述符枚举,这样在不更新MCU固件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这种方式和CY68013差不多)。
3.PC端软件可以设置使游戏杆工作在各种模拟器软件中。
4.PC端软件支持固件升级。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目标就完美了,即使是商业的产品也很少这样功能强大的。

网友D:
3.支持标准的USB摇杆功能,但是在启动PC软件后可以对其发送自定义请求,然后发送新的USB描述符和HID描述符,之后设备自动断开,再重新连接,使用新的描述符枚举,这样在不更新MCU固件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这种方式和CY68013差不多)。
飞天模拟器应该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做了vendor request,因为不喜欢lib-usb,还自己写了驱动,去年整理硬盘时和微软ddk一起不幸被删除。。。教训,不要把工程放在开发工具的目录里。。。

网友B:
PIC 和 CYPRESS 同样功能的芯片都有,都是单片支持ISP/IAP,都可以bootloader刷写

网友E:
做个记号,留个脚印。此帖一定要顶!!!
坏消息:我经过数天艰苦的搜索,竟没有找到任何可用于G4的emu!
我以前的头像不能显示了:

网友F(2008-02-17):
re
还有消息吗, 可以支持凤凰了吗

网友G:
我现在一个人玩
魔域私服
和
新开魔域私服
呢,感觉没意思的时候就看看
星辰变
和
闯关东
,有相同爱好的可以M我,咱们一起交流下

网友H:
好东西,岂有不顶之理!

网友I:
感谢楼主!楼主可否发给我out_reflex.c 和 out_reflex.h的完整代码学习一下吗?
czclg@126.com

网友I:
楼主在吗?还在等啊

楼主:
已经发了

网友I:
感谢楼主!已经收到!不知最近有什么进展

网友J(2008-04-19):
这是一个必须要顶的贴子。请原谅我翻他出来。

网友K:
想拿源代码研究一下
楼主,我下载程序到单片机试了,电脑提示不明USB设备,不能用呀,能发个源程序给我行吗?
00827@tom.com

网友L:
DIY SIM 的强贴 顶

网友M:
我终于把帖子的全部内容都看完了。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希望大侠们早日研究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N:
注意熔丝选项,晶振要设置为高频晶振,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O(2008-06-03):
好东东,感谢楼主无私提供
我想能不能在电路上增加一个拨动开关,然后在程序中做一个切换,这样就能做到reflex和其他sim在一个狗上运行了。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同时跑reflex和G4就行。
我很想试一下,楼主能发个源程序给我行吗?
我的邮箱henrei@126.com,谢谢

网友:
ckyo没来,我等

网友P:
嘿嘿!照这电路早做好了,现在爽飞G3和XTR。。。。
唯一缺点:我做的都是用的直插元件。
目标:贴片微型化!呵呵,现在M8的贴片已经买了两片,程序都烧好了,PCB图也用CAD画好了,只等打印啦!
尺寸:40*18*7

网友:
引用 网友P:
嘿嘿!照这电路早做好了,现在爽飞G3和XTR。。。。
唯一缺点:我做的都是用的直插元件。
目标:贴片微型化!呵呵,现在M8的贴片已经买了两片,程序都烧好了,PCB图也用CAD画好了,只等打印啦!
尺寸:40*18*7

我以前做的,和这个电路略有不同,示意图

网友:
有米啊!开版做的!我就穷鬼一个!能有CAD画板就8错了!
等有米了买个黑白激打去!开版还是觉得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东东,感谢楼主无私提供
我想能不能在电路上增加一个拨动开关,然后在程序中做一个切换,这样就能做到reflex和其他sim在一个狗上运行了。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同时跑reflex和G4就行。
我很想试一下,楼主能 ...

帖子里有源代码,缺少的是reflex的部分,我可以发给你。由于程序结构的问题要同时兼容多种模拟器需要修改多一点,不过也容易。我懒得弄了,反正成本不高,每种模拟器做一个就好啦。

网友(2008-07-07):
精品!
请教楼主,用来玩reflex的,是否就是烧的程序不同而已,基本的电路部分都 是一样的啊?简单的说就做两个电路,烧两种程序,一个模拟手柄,一个专用reflex。

网友:
没错!也可以只做一个电路,预留烧录接口,想用哪个烧哪个!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终于,我按照CKYO老大的万能版方案把它做好了,第一次不能写程序的原因是我没把USB插上。今晚又抽空焊了一块。接上还是不能写,后来我到ponyprog的最新版程序,居然一次成功了,看样子汉化的有毛病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控制面板里面校准都很好,但是到了EMU里找不到6通道了,试了N多号都不行。襟翼控制不了了。
还有,方向舵在控制面板里校准是正常的,但在G4里只有一半的舵量,来回校准了几次都纠正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在EMU里面的设置是这样的
X1 Axis:  0
Y1 Axis:  4
X2 Axis:  12
Y2 Axis:  8
Flaps:  20
Button1:  28

对应6个通道,可以试试看。

网友(2008-09-12):
請問 ckyo 兄可否發個 reflex 的 c source 與 .h 給我試試。謝謝!poool@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熔丝选项,晶振要设置为高频晶振,一般是这个问题。

能详细说说怎么设置吗?菜鸟一个,设锁了2块mega8了~

网友:
BOOTSZ1/0=0
BODLEVEL=0
BODEN=0
SUT0=0
其余=1
锁掉的M8可以用外接有源晶振接PB6后恢复到内部RC震荡1MHZ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要顶地

网友:
请问楼主PhoenixRC的VID和PID是什么呀

网友:
想不到在這裡有電子高手, 我也是用AVR的, 希望日後大家能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Q:

大大,能不能寄 layout圖檔,線路圖,源碼給小弟,想學習一下. 謝謝
greatmac@hot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R:

樓主能不能也寄一下 xtr 的原碼 .c, .h給小弟參考參考 謝謝

网友(2008-11-02):
引用 楼主:
#define USB_CFG_IOPORTNAME          D
#define USB_CFG_DMINUS_BIT          0
#define USB_CFG_DPLUS_BIT           1

请问大大以上就是您所修改的 USB 接口设定吗
USB code 的部份还要再做修改吗?
Thanks!!

网友:
高手多啊
  学习中  ...............

网友:
楼主,仿制成功。 顺便加了个esky的usb供电,还加了个led指示灯。 还会,0406可以不用电池玩rtx,就是有时找不到通道,估计是usb口供电不足。 多插几遍就ok了。 很开心。 谢谢。。。

网友(2008-12-12):
藏龙卧虎!!!!

网友:
好高深啊!新手,留名学习

网友(2009-02-17):
what the Y1 component name is 12MHZ???????

网友:
先做个记号。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0-02-05):
楼主还在吗? 还经常来吗?

楼主您好, 有个请求:楼主可否发给我out_reflex.c 和 out_reflex.h的完整代码学习一下吗? 谢谢楼主!
LQL323@126.COM

网友(2010-06-19):
这个东东不用上电复位啊,程序会弹飞吗

楼主:
增加了Phoneix RC 破解版的支持,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模拟器都可以用了。

网友S:
弄个反过来的嘛,USB 到 PPM,这样随便拿个飞行摇杆插上去就可以拿来飞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弄个反过来的嘛,USB 到 PPM,这样随便拿个飞行摇杆插上去就可以拿来飞真机了

要连接USB摇杆的设备成本很高,而且USB的抗干扰不好。
这个电路可以改成电位器输入,PPM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T:

你烧 rcu_joystick.hex  这个文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确认是否设置为外部晶振!

网友:
lz多年坚持更新

网友:
不知道ckyo老大是否可以公布源码供大家学习?
bsdfan@live.com

网友:
DIY了一个,效果不错!感谢ckyo

网友:
PhoenixRC    DIY了  OK

网友:
DIY了一个烧了 rcu_PhoenixRC.hex   OK

网友U:
DIY 了一个烧了 rcu_PhoenixRC.hex OK
DIY 了一个烧了 rcu_PhoenixRC.hex OK

网友U:
DIY 了一个烧了 rcu_phoenix.hex OK
DIY 了一个烧了 rcu_phoenix.hex OK

网友V:
楼主您好,可否发给我完整代码,准备改一下源程序,用波动开关来选择不同的模拟器,谢谢!
wadz1@126.com

网友U(2010-08-01):
顶起来 这样好贴应置顶 啊
顶起来 这样好贴应置顶 啊

网友W(2010-10-17):
准备搞一个,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X:
有类似成品,不过不多,还有4个,要的,见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7857

网友Y:
LZ乃强人也,有空也要DIY个玩凤凰。。

网友Z:
这个一定要支持楼主了,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AA: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俺也制作成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W:
制作成功!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V:
淘宝上有卖PCB空板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7530149269

网友AB(2010-11-17):
楼主能否提供凤凰的源代码?
coollocust@163.com
,谢谢

网友AC:
楼主能不能发个reflex的源码给我,
dhb20019@163.com

网友AD(2011-01-16):
楼主能否给个源代码研究一下
zhiyuan5612@126.com

网友AE:
留个位置,随时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贴,非常强悍,有空要研究一下!

网友(2011-04-07):
好帖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1-06-02):
强悍技术帖,楼主能否发个源码给偶,jckchj@hotmail.com, 学习一下

网友(2011-07-09):
楼主,能不能公开代码啊?我想做个支持G4的USB线

QQ:455742690

网友(2011-09-16):
請教下 我在玩直昇機時 第3及6通道混控 玩飛機時 第6通道 襟翼需要有2段的控制 配合2段式的撥桿開關 是要在那裡設置修改或映射?
謝謝~
在 RealFlight G2 ~ G5.5 /  AerpFly /  AeroFly 5 ~ 5.5 /  XTR / Phoenix RC... 都可以執行 ~

网友:
太专业了,完全是天书

网友(2011-11-25):
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有人用我当年发布的代码。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2012-02-23):
源代码地址打不开了,谁能上传个附件啊?

网友(2012-03-29):
楼主!你好!我想要程序代码研究学习。请发给我好吗? 1359205761@qq.com 谢谢!

网友:
能否发源程序学习研究

你好!最近学习单片机,能不能把程序代码发给我研究学习。谢谢!我的邮箱 bmw_x7@qq.com

网友(2018-03-14):
引用 楼主:
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吗?最终资料均会共享,造福魔友.
qq:16781492

这是群?还是个人扣扣
我搜搜

网友(2021-07-02):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可以玩Phoenix的方法了!

只要把游戏杆设备的VID和PID改了Phoenix就可以识别了,但是只能用一分 ...

这个解决办法好新颖,有点意思

网友(2021-12-24):
Upload file hexadecimal Interlink Elite RealFlight g5-7

网友:
我想用一個USB,8通道的模擬搖桿玩模擬 但是模擬的硬體鎖是連接搖控器的PPM訊號 用USB搖桿來玩模擬 這個構想不知是否可以實現

网友AF:
864070922@qq.com把资料发给我

网友AG(2022-07-24):
请问一下这程序是不是等于一个标准的HID游戏杆,都没有加密狗的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