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铝用什么材质的车刀啊?

楼主(2008-01-07):
如题!请车铝材用什么材质的车刀好啊?车出来要光亮啊!请教

网友:
白钢条自己磨就行!

网友A:
白钢,沙发被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钢,沙发被抢了

嘿嘿!

网友:
走刀慢点就亮光了

网友:
用数控车刀配特定车铝的数控刀片就可以了!

网友B:
高速钢车刀,角度大点,锋利点,然后喷上“WD-40”
这样即使国产的粘粘的哪种最便宜的铝棒都可以轻松应付。
WD-40的使用是实践过的。8MM4刃铣刀10MM进刀量在20-30MM的移动距离上都没有什么切屑残留。非常有用!

网友:
角度大一点是什么样?

网友:
合金刀不粘刀。

网友:
刀具的材质好象不重要,关键是刀具的刃磨角度(前角 刃倾角等),刀具的几何形状,及切削速度,哈哈不见得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钢车刀,角度大点,锋利点,然后喷上“WD-40”
这样即使国产的粘粘的哪种最便宜的铝棒都可以轻松应付。
WD-40的使用是实践过的。8MM4刃铣刀10MM进刀量在20-30MM的移动距离上都没有什么切屑残留。非常有用!

网友:
合金刀不粘刀。

粘刀跟不粘刀``跟刀的材质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磨刃口的问题```其实用Cr12淬火钢自己磨好`一样可以车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千万别买,本人买了近1000MRB一把京瓷切断刀,光刀片就30MRB一片,还不如3MM白钢刀磨的好用。

网友:
要看什么机床;啊!差的机床比个神刀都吾大个!

网友:
个人觉得用白刚条自己磨  那是什么现成的到都比不上的!  要技术啊!

楼主:
那要多高的转速啊?1000转好?还是2000转好?

网友:
白钢刀就可以,铝的材料不硬,至于粘刀是跟刀具的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