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蓖麻油

楼主(2008-01-08):
现在一些模友喜欢自己配油使用,而其中蓖麻油作为一种似乎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作用又特别受关注,我就谈谈自己对蓖麻油的认识吧。

首先,蓖麻油的燃点和沸点较高,在高温下能保持液态起润滑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家忽略了它的另一个用处:对小排量的发动机,蓖麻油可以籍由其黏度大的特性,起到类似油封的密封作用,提高发动机的气密性。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蓖麻油的特性的呢?这就是蓖麻油的碳链分布,如果碳链太短,燃沸点就会降低,使蓖麻油与甲醇一起燃烧气化掉,起不到润滑的作用,并且,碳链较短通常黏度也会较低,这样,密封的作用也没有了。

那么,是不是碳链越长越好呢(我记得有篇什么《老航模的遗言》是这样写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碳链太长,就会极易被碳化而引起发动机积碳,严重的还可能抱死活塞导致拖缸,大家想象一下把沥青加进发动机里的情况就知道了。

大型厂家都是通过大量对比试验,找到最好的配方,并用气相色谱来测定其碳链分布(这里就不只是蓖麻油的碳链,而是整个油配方的碳链),来生产。这就是说并不是级别越高的蓖麻油就越好,论坛里有人说用药品级甚至分析纯的蓖麻油来配效果就会好,其实是个误区,分析纯只是说明了蓖麻油的纯度,并没有指出其碳链分布,要配好油关键是确定碳链,而不是纯度。

网友A:
高手阿!呵呵!技术性的文章哦!

网友B:
纯度  当然是要的
但请问  怎样  确定碳连的长度啊

网友:
好! 一语点醒梦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度  当然是要的
但请问  怎样  确定碳连的长度啊

首先,蓖麻油作为一种有机油脂类化合物,肯定不是纯净物,所以,这里讨论的纯度,只有在确定了所需碳链分布以后才能讨论,比如说我需要含有C13、C14、C15的油,而现在有的油中,C13、C14、C15的含量是90%,那么就说这个油样的纯度是90%。所以,单纯讨论纯度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碳链分布通常就是用气相色谱来分析,不过在购买蓖麻油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相应的检验报告(俗称COA),上面一般都会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阿!呵呵!技术性的文章哦!

我菜得自己没配过油,都用的是成品油,只不过自己搞日化的,通过平常工作总结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用气相色谱分析蓖麻油和甲醇我经常做,自己配的油比成品油还稳定,已经三年没有出现过空中停车。

网友C:
可以参考使用大型发动机的独立专用汽缸润滑油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使用大型发动机的独立专用汽缸润滑油来配置

这个建议使我想到可不可以用2冲程摩托车机油来配,不过这可比蓖麻油贵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太有条件了,气相色谱仪老贵呀!用这玩意来服务于模型。令人羡慕!

网友:
看看后似懂其实还是不懂,LZ还是简单说说怎么配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使我想到可不可以用2冲程摩托车机油来配,不过这可比蓖麻油贵多了。

机油和甲醇不融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是车间里面的上分老仪器,皮实耐用,固定相也不贵。现在机器已经坏了,自己也转玩电机比较多。

网友:
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油和甲醇不融合吧

实际情况是怎样就不知道了,不过机油虽然是混合物,但是也是油融性的,按常理应该能和甲醇里的CH3亲和,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用一些乳化剂做中间媒介使其互融。

网友:
还真长知识了。

网友G(2008-06-13):
嘿嘿,搞化学的同行不少阿

网友H:
纯“技术”贴!
请各位高手不要在此对我们这些没有如此条件进行测定的模友做如此教诲了……
如果您们有好的配置处方可以告诉我们的话,我在此先拜谢了~

网友I:
有谁给个配油的方子我啊,麻烦发到911106lz@163.com,谢谢

网友J(2019-06-19):
好多二冲程机油与甲醇不溶,包括摩特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