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与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2008-01-08):
wing450,使用Futaba 6exhp
遥控器
和R146ip接收机。
请教:R146ip接收机与
舵机
及
陀螺仪
如何对应连接。
谢谢!

网友A:
控的说明书上不都是有吗?
1、ALI舵机(面对机头,右边的舵机)
2、ELE舵机
3、电调
4、陀螺仪
5、插陀螺仪双感度的插头(陀螺仪上只有一根黄线的插头,不是双感度的陀螺仪,这个插座就空着)
6、PITCH舵机(面对机头,左边的舵机)
机机不在身边,记的不是很清楚。在控液晶屏的右边有每个通道的说明,可以对着wing说明书来接线。
还要根据十字盘的运动方向,正确设置舵机的正向、反向。

网友B:
问一下,JR的是不是感度通道在第7个上,AUX2呢?JR的说明书这么写的。